100KHZ 以上的 LCR 电桥要如何实现呢?

楼主(2012-10-25):
以下的截图出自 HP 的阻抗量测手册 2-7 页。

上图是一般手持式的 LCR 表改采用的自动平衡电挢结构,量测频率最高到 100KHZ,网路上流传的 DIY LCR 电挢都是此种原理。
下图是量测频率 100KHZ 以上的结构图,相信桌上型的 LCR 电挢是这样做,所以电路看起来才会那么庞大。

不知道上图的自动平衡为何频率限制在 100KHZ 以下?我在实做时也发现这样的情形,只要一高过 100KHZ 量测结果就不准。
下图看起来是加了很多校正电路,到底高频率的 LCR 电挢为什么那么难做?也很难找到参考资料,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吗?谢谢。

网友:
我也有这个玩具,跟着楼主学习

网友:
我的理解100k以上的原理:
不平衡电流-》null detector 转成电压形式-》然后经过两个模拟乘法器分别和0‘ 90’信号相乘-》反相并积分的到0‘ 和90’的两个电压信号-》这两个电压信号在经过两个模拟乘法器和0‘ 90度信号相乘-》再相加-》得到一个平衡信号反馈到测试原件-》最终达到不平衡电流为零
原理大致应该差不多,不过理解的不够透彻,曾经尝试做了一个仿真实验,没得到理论的结果

网友A:
也可以用图1的方式,但是,必须保证运放虚地的存在,否则电流采样会失效(高频时就是这个原因才不准的),因此,简单说个思路,解决方法是搞个电路,只要运放反相端一有偏移0点的趋势,就反向拉回来(就是补偿电流啦),从而保证虚地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用图1的方式,但是,必须保证运放虚地的存在,否则电流采样会失效(高频时就是这个原因才不准的), ...

看不太懂耶,能否画个图或再具体说明一下,谢谢。

楼主:
大家好

手册上这一段说明 100 kHz 结构的原理,一直看不懂他在说什么,
能否帮我研究看看,文章有点长,小弟在此谢过。

Low frequency instruments, below 100 kHz, employ a simple operational amplifier to configure the
null detector and the equivalent of OSC2 as shown in Figure 2-5 (b). This circuit configuration
cannot be used at frequencies higher than 100 kHz because of the performance limits of the operational
amplifier. The instruments that cover frequencies above 100 kHz have an auto balancing
bridge circuit consisting of a null detector, 0°/90° phase detectors, and a vector modulator as shown
in Figure 2-5 (c). When an unbalance current is detected with the null detector, the phase detectors
in the next stage separate the current into 0° and 90° vector components. The phase detector output
signals go through loop filters (integrators) and are applied to the vector modulator to drive the
0°/90° component signals. The 0°/90° component signals are compounded and the resultant
signal is fed back through range resistor (Rr) to cancel the current flowing through the DUT. Even if
the balancing control loop has phase errors, the unbalance current component, due to the phase
errors, is also detected and fed back to cancel the error in the range resistor current. Consequently,
the unbalance current converges to exactly zero, ensuring Ix = Ir over a broad frequency range up to
110 MHz.

网友B:
在100kHz以下的低频仪器中,使用运放作为一个调零检测器(null detctor),等效的电路图见2-5b。

由于运放性能的限制,以上这种电路不能使用与高于100kHz的仪器中。因此,对于那些高于100kHz的自动平衡桥电路使用由调零检测器、0度/90度相位检测器和一个矢量调制器等组成的电路,见图2-5c。

当null detector检测到不平衡电流时,相位检测器把它们分成0和90的矢量信号,经过环路滤波后,去驱动矢量调制器。而矢量调制器的输出信号反馈给量程电阻来消除这个不平衡电流。

总之,整个平衡环路即使有由不平衡电流的引起的相位误差时,也会被null detector检测到且消除。因此,在高达110MH范围内,不平衡的电流会保证为零。

------------------------------------------------------------------------------------------------------------------------------------------------------------------------------------------------------------------
凑合看吧。

不过,倒是以为这句话,很值得商量“This circuit configuration cannot be used at frequencies higher than 100 kHz because of the performance limits of the operational

amplifier”。“由于运放的性能的限制”,也许这个文档太古老了,现在很多运放在高频下都非常出色。因此,把线路搞的这么复杂确实,至少在现在看来确实值得探讨。

------------------------------------------------------------------------------------------------------------------

“我在实做时也发现这样的情形,只要一高过 100KHZ 量测结果就不准。”,能否具体点说明么?怎么测不准呢?那种元件测不准?

网友C:
我已在研究100k以上的LCR原理,
上传一个实验自动平衡电桥原理仿真, multisim 12

网友:
自动平衡过程

网友D:
见图2-5c, 主要部分是积分器。功能--1)是自动控制一样的积分器,缓慢而稳定的控制,2)记忆电压(用作保持平衡).
其他电路是使用正交和同相信号提取误差电压,和使用正交和同相信号重组控制电压.
仅仅这个电路比其它DIY LCR电路复杂得多,所以不建议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100kHz以下的低频仪器中,使用运放作为一个调零检测器(null detctor),等效的电路图见2-5b。

由于运放 ...

fickle 兄,久违了,感谢您一直对 LCR 的讨论帖关心和支持。

我做自动平衡电挢时,所使用的 OP 型号是 AD8040,它的频率已经算很高了,
但在频率超过 100kHz,例如 200kHz 好了,光是量测纯电阻时误差就高达正负 10 Ω以上,
当把频率降下来时误差又回复到很小,几乎是正负 1 Ω 的准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已在研究100k以上的LCR原理,
上传一个实验自动平衡电桥原理仿真, multisim 12

谢谢分享,不知道您研究 100KHz 以上的 LCR  有什麽心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见图2-5c, 主要部分是积分器。功能--1)是自动控制一样的积分器,缓慢而稳定的控制,2)记忆电压(用作保持平 ...

我觉得桌上型的 LCR 贵就贵在这里。

网友E:
HP那份文档并不是技术落后,搞那么复杂是有他的道理的。
之前已经告诉过你,电压反馈型运放的相移很大,这是造成自动平衡电桥高频误差的主要原因,就算是宽带运放也只是补偿高频部分的相位裕量,很难改变低频主极点的位置,所以宽带运放并不能改善多少。
下面贴几个图,你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首先是TL072,俄版就是用它,可以看到在10k位置相移已经开始增加,到200k位置相移达到了90度,后面因为内部补偿的原因相移变化趋缓,到0dB点相位裕度45度(低于45度基本上就会自激了,如果0dB点的相位裕度低于45度就不是unity gain stable):

然后你现在用的AD8040,相位曲线是不是和TL072没什么区别,甚至更差?

这个是1GHz带宽的AD8045,好些了,勉强可以用到100k(100k相移类似于TL072在10k位置,误差还可以接受),现在是不是觉得VFB运放干这个实在是很吃力?

最后看看电流反馈型的运放,有个比较就知道差距多大:

OK,或许你会问了,为什么不能用CFB运放做自动平衡电桥?呵呵,这个问题你自己去研究CFB运放的使用方法就会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HP那份文档并不是技术落后,搞那么复杂是有他的道理的。
之前已经告诉过你,电压反馈型运放的相移很大,这 ...

gzhuli 对运放IC很了解,知道怎麽去看特性曲线,在此感谢您的指导,小弟真是开了眼界。

请问,VFB是否就是 Voltage Feed Back(电压回馈型)OP?CFB就是 Current Feed Back(电流回馈型)OP?

我知道电流回馈型 OP 的工作频率很高,我以前做过实验,但是耗电量比较大,容易发热是它的特性。

一般的 OP 都是电压回馈型,我还没有想到用电流回馈型,谢谢您给出了一个方向。

网友E:
引用 楼主:
gzhuli 对运放IC很了解,知道怎麽去看特性曲线,在此感谢您的指导,小弟真是开了眼界。

请问,VFB是否就 ...

CFB运放不适合做自动平衡电桥,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的反相输入阻抗很低,而自动平衡电桥需要高阻反相输入。
其实HP的做法就是在自动平衡电桥的放大环节插入可控相移电路,把额外的相移扣除掉,从而保证电桥在高频下的平衡。这个可控相移电路就是正交乘法器。
要说HP的资料老也行,虽然VFB运放还是不管用,不过现在倒不一定要用这么复杂和难以调试的方案了,或许用另一片DDS加可控增益放大器,靠MCU算法补偿来实现同样的功能也并非不可能,我没试过,你不妨考虑一下这个方向。

楼主:
请问一下上面这个 AD8040 的特性曲线该怎麽看?

实线是否是 Open-Loop Gain,虚线是否是相位?

虚线从 1KHZ 约在 180 度,一路下滑到 100KHZ 大约是 90 度,
请问这代表什麽意思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CFB运放不适合做自动平衡电桥,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的反相输入阻抗很低,而自动平衡电桥需要高阻反相输入。

想讨论一下 16 楼的作法,DDS 用来信号源没有问题,而可控增益放大器要做什麽用途呢?

能否教我画个方块图说明一下具体作法?例如 DDS、乘法器这些子电路要怎麽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不知道您研究 100KHz 以上的 LCR  有什麽心得吗?

我以前也想用高速运放来实现,结果发现此路不通。 所以才刚刚转到用用HP 文档中的方法实现自动平衡的目的。
心得没有什么,现在的进展是刚刚把这种方法的原理用仿真的方法实现了一下。
另外一个思路就是DDS生成正弦波和控制相位+压控增益放大器控制增益去平衡这个电桥

网友: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闭环反馈可以拓展频率范围,如果增益比较小,频率可以做得较高,建议搭一个电路测试一下TL072的闭环带宽就清楚了。

网友:
1、gzhuli 给出的频率与相位的关系图中,是在开环下的。也许在闭环下会有改进的,当然做些仿真心里会更踏实的。此外,记得飞利浦和一家英国的公司lcr产品,平衡运放都是
没有校正环节的。因此,以为没必要纠结这个平衡桥部分。

2、“但在频率超过 100kHz,例如 200kHz 好了,光是量测纯电阻时误差就高达正负 10 Ω以上,”从这个现象看,感觉是被测元件问题?电阻是无感电阻么?再有的改进办法就
是校准的问题,不过前提是必须找到无感电阻。

楼主:
倍率电阻我是用蓝色的精密电阻,误差1%,还没有用过无感电阻,一般的电子材料店买不到。

网友B:
恩,还有一点,就是正交信号如何产生的?

1、如果是使用类似ad9834的话,建议从时钟出分出正交信号。如果这个正交信号精度不够,也会带来很大误差。

2、后面接的是类似7135积分adc?如果是的话,建议采用4个切换点,0、90、180和270。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恩,还有一点,就是正交信号如何产生的?

1、如果是使用类似ad9834的话,建议从时钟出分出正交信号。如果 ...

这个坛子里对LCR感兴趣的专家基本到齐了。跟着学习。
有2个问题还得请教一下:
1、用模拟开关做信号切换和鉴相器,哪个指标对整体结果影响更大?开通关断时间,还是导通、阻断电阻之比?
2、我对实时采样的方案很心动,但采样率取多少合适不太清楚。比如激励信号为10KHz,要达到0.1%的精度那么采样要达到100K?还是200K才能满足要求?
同时,AD分辨率的取舍到12bit还是16bit甚至更高?或者说有没有一个采样率、分辨率与最终精度等级之间的关系,哪怕是经验也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坛子里对LCR感兴趣的专家基本到齐了。跟着学习。
有2个问题还得请教一下:
1、用模拟开关做信号切换 ...

2、“采样率取多少合适不太清楚。比如激励信号为10KHz,要达到0.1%的精度那么采样要达到100K?还是200K才能满足要求?”

     -- 香农采样定律,2倍。激励信号为10KHz的话,采样频率20kHz以上即可。

     -- 可是实际应用发现,2倍这个采样速率往往不能满足测量要求。为什么?由于adc输入信号的混叠,高频信号混入的测量信号内,因此需要抗混叠滤波器。

     --- 一般来讲,0.1%精度就是80db水平,那么adc抗混叠滤波器要把10kHz以上信号衰减80db以上;或者提高采样速率,通过延长频率范围,达到抗混叠滤波器的衰减倍数,从而降低滤波器衰减倍数。

    -- 而一般来讲,这么高的衰减倍数滤波器鼓捣起来确实很繁琐,而且线路复杂。因此,使用delta-sigma的adc,一般这类芯片内置数字滤波器,直接把fs/2以外信号衰减,无疑极大的简化了线路设计。

    -- 基于以上思路,设计一款adc模块ad7760,24位adc,2.5Msps采样速率,且芯片内部包含数字滤波器。原理上,可以做1MHz的lcr。

----------------------------------------------------------------------------------------------------------------------------------------------------------------------------------------------------------------------------------------------

以上,都是理论分析,是不是对呢?或者说这个思路对么?怎么来验证?

呵呵,看看别人设计,尤其商业化设计产品。有一款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锁相放大器SR830,里边使用就是205kHz的adc,而他测量频率范围最高到102kHz,测量精度达到01.%。因此,想必以上思路应该是无误的。

网友:
2、“AD分辨率的取舍到12bit还是16bit甚至更高?”

      --- 使用低位adc达到宽测量范围和高精度的话,需要放大信号。

      --- 而使用高位adc可以省去信号放大部分,简化线路设计。

      --- 比较这2种方案的成本和性能,不难作出选择。

楼主:
100kHz 以上的 LCR 表应该不适合用 ADC 采样的方式,因为频率太高时间太短采样困难,
比较可行的方式是用鉴相器或乘法器来相乘得到相位差後再代公式求出其他数据。

我最近在研究一篇文章是用 AD633 乘法器配合自由轴法来做 Q 表,实际上也等於 LCR 表,
在这里提出来想与大家讨论一下,因为论文并没有实际的作法,所以不知道该怎麽搭实际电路,
希望大家能给我一些指教,谢谢。

楼主:
以下是我对这篇论文的疑问,截图都出自论文里面:

(1)据我所知,自由轴法的基本原理是这样子:
对照下图的伏安法测量原理,Ux为电压向量,Us为电流向量。

(2)再对照下图,分别测出电压和电流向量分别在 0 度和 90 度的值,这样就能得到 U1~U4 这 4 个数值,
再代入一些公式就可以计算出 R、Xc 以及 Phase 等数据。

(3)我所不明白的是下面两张图,图3方块图和图5乘法器 AD633,不知道要如何连接?
照理说乘法器应该是测实部用0度的波去乘,测虚部用90度的波去乘,是否能提一下您的见解,谢谢。

网友C:
图三中的X1,X2就是0 和 90度的信号, 对应图5的X
图三中的Ux,Us就是要测量的V/I信号,接633的Y端, 633的W就是相乘后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三中的X1,X2就是0 和 90度的信号, 对应图5的X
图三中的Ux,Us就是要测量的V/I信号,接633的Y端, 633的 ...

谢谢,这篇论文中的乘法器 AD633 是核心,有一点我不明白,它和下图用模拟开关构成的乘法器差别在哪里?

这种模拟乘法器的原理到底如何分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2、“采样率取多少合适不太清楚。比如激励信号为10KHz,要达到0.1%的精度那么采样要达到100K?还是200K才 ...

我觉得采样定理只是说出了个下限,实际中肯定是不能这么用的。2倍采样带来的问题不仅仅是混叠吧,假设有理想滤波器完全能够抗混叠,那么按照2倍采样幅值也可能出问题。

网友:
模拟乘法器的方式和模拟开关的方式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都是把两个信号相乘(产生一个二倍周期的信号+直流分量),然后通过低通提取直流分量,只不过是实现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在高频,我认开关的方式最大的问题是开关的通断时间和开关的速度不好达到要求,所以我还是倾向于用模拟乘法器来做

网友C:
仿真实验再进一步
1. 更换理想乘法器,用adi mlt04代替
2. 加入调节电位器
100k,500k可以平衡,tina9.0 格式

楼主:
请问模拟乘法器将两个正弦波信号相乘後会产生一个二倍周期的信号+直流份量的波形是吗?

我用 AD633 做了一个实验,将两个正弦波相乘,上面是 X 端信号,下面是 Y 端信号,
垂直每格为2V,频率是 50 KHZ,相位相差 180 度。

下图是相乘後 W 端输出,垂直每格为500mV,频率变成 100 KHZ,含有 0V 以下的直流分量,
不知道这样的结果对不对?还有这样可以送入双积分 ADC 做转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实验再进一步
1. 更换理想乘法器,用adi mlt04代替
2. 加入调节电位器

请问.TSC是什麽档?要用什麽软件开?不如您直接贴上来吧。

网友:
用tina仿真软件打开, 可以从这下载
http://www.ti.com.cn/tool/cn/tina-ti

网友:
自动平衡仿真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模拟乘法器将两个正弦波信号相乘後会产生一个二倍周期的信号+直流份量的波形是吗?

我用 AD633 做了一 ...

对的,相乘后的电路最好是在经过一个低通滤波之后再进行双积分

网友:
"模拟乘法器的方式和模拟开关的方式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都是把两个信号相乘(产生一个二倍周期的信号+直流分量),然后通过低通提取直流分量,只不过是实现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能这么说,绝不是一个新手的认识水平,呵呵。有这个水平制作lcr之类东东,只是意愿而已。

--- Sullivan你在24楼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这里有了很好的回答。

网友E:
引用 楼主:
倍率电阻我是用蓝色的精密电阻,误差1%,还没有用过无感电阻,一般的电子材料店买不到。 ...

要判断误差是否来自运放相移,只需要用示波器观察自动平衡电桥虚地的残余信号大小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要判断误差是否来自运放相移,只需要用示波器观察自动平衡电桥虚地的残余信号大小就知道了。 ...

恩,聪明的办法。期待楼主检测结果!

不过,楼主提到使用ad8040,这可是一个4运放。不会使用这个运放作为平衡电桥运放吧?有点担心,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聪明的办法。期待楼主检测结果!

不过,楼主提到使用ad8040,这可是一个4运放。不会使用这个运放作 ...

请问要如何用示波器观察自动平衡电桥虚地的残余信号大小呢?

我上传我做的自动平衡电桥部分的电路,请问我要测量那个点呢?

我用 AD8040 这个 4 运放的 OP 是为了要节省电路空间,有什麽问题吗?
现在想做 100KHZ 以上的电挢,要改型号也是可以,但不知道要怎麽选,
不知道那些桌上型的 LCR 电挢都用哪种 OP?

网友:
使用示波器看看R17电阻的2侧都看看。

如果要是我,这个运放使用单运放。因为这个信号是激励部分,要和测量部分的运放分开。主要是地线布置可以好些?当然,如果pcb布局没有问题,也无所谓。

网友(2013-04-06):
我想问一下各位大侠,LCR校准是直接用个现有仪器测量把L C R误差率值分别写入EPPROM中么?

网友:
做校准--open/short 或 open/short/load 好像HP的阻抗量测手册讲解. 使用的公式是复数的.
好像俄国GO的dsp-RLC (open/short) 和RLC-2(open/short/load). 大大提高精确度.
误差和参考电阻,校准等相关的.

网友(2020-10-13):
引用 网友E:
CFB运放不适合做自动平衡电桥,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的反相输入阻抗很低,而自动平衡电桥需要高阻反相输入。

大师,我发现ADI的AD844,也是CFB,但是它自称专门针对I/V做了优化,但是其反相输入端阻抗仍然只有50R。

摘录手册如下:
“This type of op amp provides a closed-loop bandwidth that is determined primarily by the feedback resistor and is almost independent of the closed-loop gain.
The AD844 is free from the slew rate limitations inherent in traditional op amps and other current-feedback op amps.
Peak output rate of change can be over 2000 V/μs for a full 20 V output step.
Settling time is typically 100 ns to 0.1%, and essentially independent of gain.
The AD844 can drive 50 Ω loads to ±2.5 V with low distortion and is short-circuit protected to 80 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