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个PT100的三线电路,很诡异的

楼主(2012-10-25):
大家看下这个PT100三线测温的电路,这个电路是别人产品上面的一个电路,我把它抄下来,然后和之前下载到的很多标准的三线测温的对比了后,发现这个很罕见,和别人的都不一样。而且,我拿这个电路在proteus里面仿真,也是不行的,调节温度也是不会变化的。请问,有没有人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算什么,电桥?怎么看不出来?

网友:
端子3是线电阻补偿,端子2是公共地,PT100内部3.2 是连起来的,端子1是测量端,68K是增益电阻,78K是线性校正

网友:
抄的有问题,图不对

楼主:
我是按照人家的原理图来的!那个原理图画的还乱些,我这样至少还看得清楚啊!

楼主:
反正我就是看不懂,我是抄的原理图,没有抄实物!原理图不是更好吗

网友:
有些图到使用者手上与实物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网友:
某产品上的,未画电源,及参考电压部分

网友A:
三线测温是线电阻补偿,目的是电桥下端两边电阻平衡的

楼主:
多谢楼上的热心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线测温是线电阻补偿,目的是电桥下端两边电阻平衡的

为什么运放正相输入端两个1K的不直接用2K代替,何必分成两个1k的,还各带一个电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