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四轴 之 我也来个微型4轴飞行器 2

楼主(2012-10-25):
之前发的第一个贴:
《我也来个微型4轴飞行器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328834-1-1.html
以下图片是前一段时间做的硬件,由于工作很忙调试工作一再推迟!!!先上图给大家看看!
CPU: STM32F103CB
2.4G: NRF24L01
电子罗盘:AK8975
陀螺仪+加速度计:MPU-6050

网友:
很不错,赞一个先.
不打算放个视频看看?

楼主:
有视频 拍的不好!飞的也不好!等忙完这一段再发!

网友:
不错 不错 等出淘宝链接

网友:
你们怎么能老把东西做这么好... 羡慕呀...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我正打算做个微型四轴呢,还没思路呢

网友:
做得相当好了,等出货了!预定一个!

网友:
又现牛人~出货 预定一个

网友A:
楼主固定电机的pcb孔径多大的?

网友:
楼主用什么开发的?
出货预定开发套装。

网友:
哦   原来 那个天线还可以这么用

网友:
牛人啊   LZ可否给点资料啊
我也想学习做个四轴

网友B:
电机和螺旋桨 给个淘宝链接

网友C:
做工很精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固定电机的pcb孔径多大的?

你好!  固定电机的PCB孔径是6mm的。

网友D:
非常精致的作品。不知是否可以共享。坛友们也好都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和螺旋桨 给个淘宝链接

你好!
正反桨 我是在这家买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f&id=4633923569
6mm空心杯电机是在这家买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0D&id=980427427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很精致啊

你好!多谢夸奖!!很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精致的作品。不知是否可以共享。坛友们也好都玩一下。

你好!不是我不共享  是PCB调试时发现有设计错的地方,等全部调好自后再开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不是我不共享  是PCB调试时发现有设计错的地方,等全部调好自后在开源! ...

期待!先谢了。

网友:
漂亮,预定一个

网友:
一直都想做一个,刚把电机和桨买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向LZ学习

网友E:
change ?   充电是不是应该charge?

楼主:
引用 网友E:
change ?   充电是不是应该charge?

呵呵 你好!充电确实是charge  ! Change 是我的标志!

网友:
我了个擦,楼主强大!

楼主:
以下是我所用芯片的 数据手册@

网友F:
飞起来声音大不大啊...还有就是直接用PCB的话比较担心强度啊,不注意摔断了怎么办...

网友:
3Q, i'm here waiting for you

网友G:
上次团购失败告终,等楼主出套件好了!开源也照买!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起来声音大不大啊...还有就是直接用PCB的话比较担心强度啊,不注意摔断了怎么办... ...

你好!声音确实不小!但是还可以,就是那种嗡嗡的叫!
强度很好  我调试时总摔!(锂电池的电源线我没有设计接插件而是电源线直接焊在电路板上,容易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次团购失败告终,等楼主出套件好了!开源也照买!

你好@!大家的回帖是对我的鼓励!看来要加快进度了@

网友:
我也预定一套,等消息

网友:
手绘图真不错,相当有才了

网友:
很给力LZ

网友H:
楼主,你好!想请教一下,你的电机是如何固定在PCB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好!想请教一下,你的电机是如何固定在PCB板上的?

    你好!电机固定很简单!电机外壳是金属的,我直接用焊锡焊上去的(从背面焊,焊得很干净正面看不到!!)
还有用工具量好尺寸和固定好,焊接的时候要迅速!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好!电机固定很简单!电机外壳是金属的,我直接用焊锡焊上去的(从背面焊,焊得很干净正面看不到! ...

这样拆下来不方便哦

楼主:
    大家好!
看到大家回帖很高兴!我感觉发帖子就好像电影上映似的,我很期待大家能多浏览多回帖!就像导演期待影片叫好又叫座似的!!!
我的第一帖:《我也来个微型4轴飞行器》---就好像是电影的第一部
我的第二贴:《我也来个微型4轴飞行器2》---就好像是电影的第二部
我希望我能尽快拍完第三部:《我也来个微型4轴飞行器3》!!!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拆下来不方便哦

    呵呵!是的!拆卸时需要技巧!电机烧坏或损坏是用解锡带吸过孔的焊锡,很好用!

网友H:
楼主,能提供个原理图吗?参考参考

网友:
主板的架子很有创意,这样牢固性很好。

网友:
lz 很强大呀! 给个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能提供个原理图吗?参考参考

    你好@!原理图很简单!以下是我的原理图: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3534-1-1.html

网友I:
楼主煤油,看USB口就知道了。嘻嘻,煤油强大,我也做了一台,不比楼主的次。。。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煤油,看USB口就知道了。嘻嘻,煤油强大,我也做了一台,不比楼主的次。。。 ...

   呵呵!你好!厉害!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你的啥时候发来学习学习啊?!

网友:
讨论下QQ 344867181

网友:
这个是不是很有爱

网友J:
楼主,小弟最近也在做微型四轴。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无线模块采用NRF24L01,那楼主的主控板是四层板吗?如果不是,板的厚度是多少呢?怎么做阻抗?
2.无线传输的距离稳定可以达到多少呢?

网友:
给个建议啊,电机固定为什么不采用电路板做一圈bottom层top层以及分别solder层,然后用大功率烙铁把电机焊接在电路板上,这样固定更牢靠,但是就是有个缺点可能没有你那样用热熔胶有个缓冲作用,但是我个人觉着用热熔胶不可靠,可能震几下就掉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正反桨 我是在这家买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0.0.0.125.9rT2Wf&id=4633923569
6 ...

你是 山东的 我是 枣庄的

网友:
我也要做一个  飞一飞

网友:
楼主能否来点 代码...我目前也在调试。。由于没有时间,断断续续,没有什么进展。。

网友:
无线芯片也集成在板上 牛X啊
感觉 电机和电池都做成插座的形式方便换

网友:
坐等你的代码,我也在做这种东西,但是卡住了,等你制作一起交流啊

网友:
支持楼主!如果团购我一定参加!!

网友:
我也很想加入。

网友:
LZ设计的非常漂亮。

电机用基友胶或者502不错的,好拆而且比用焊锡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不是我不共享  是PCB调试时发现有设计错的地方,等全部调好自后再开源! ...

做的很精致,那个是陶瓷天线吧,期待开源,自己也做做看

网友:
支持煤友,等套件!

网友:
非常精致!支持楼主!

网友:
小巧玲珑~~~~~~~~~~~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楼主,小弟最近也在做微型四轴。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无线模块采用NRF24L01,那楼主的主控板是四层板吗? ...

2.无线传输的距离稳定可以达到多少呢?

这个直线距离可以接近到50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小弟最近也在做微型四轴。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无线模块采用NRF24L01,那楼主的主控板是四层板吗? ...

你好!主控板是两层板,板子是1mm的(为了轻一些还得保持一定强度)阻抗没做,距离30米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K:
2.无线传输的距离稳定可以达到多少呢?

这个直线距离可以接近到50m吧。 ...

你好!现在没时间调,只做了30m的测试。

网友: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PCD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不是我不共享  是PCB调试时发现有设计错的地方,等全部调好自后再开源! ...

太厉害了~!这就是我想要的四轴飞行器的样子呀~!太精美了~!

网友:
做工精细.可以出产品了,

网友:
mark,很强大,期待最新的进度、

网友:
真精致!等成品,预定!

网友:
进展怎么样了啊?期待你的代码呢

网友:
有什么更多的进展了啊。关注中。。。。。。

网友:
整天都DIY,强人~膜拜

网友(2012-11-27):
有套件卖没   楼主

网友:
相当霸道了啊!

网友:
遥控咋做的

网友:
LZ请教一下,你的USB接口是用来下载程序的还是怎么用的呢?

网友:
感觉遥控器上是不是摇杆少了点啊?左边的不是电位器吧?

网友:
pcb壳子做的太重,估计得无刷才能带起来,

网友(2012-12-29):
楼主加油!继续一篇一篇翻看你的帖子!

网友:
这种设计之前没有见过,不错不错。
另外,楼主你不打算让它自主飞,不靠遥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