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台湾的OTP单片机替代AD芯片是否可行?

楼主(2012-10-25):
台湾有些芯片号称15BIT的AD,而且输入阻抗也是M级别的,价格一般都在2块以内,是否可以用这些单片机作为AD转换的,替代AD芯片用在速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如果精确度不高的是否可以降低位数,比如12BIT当10BIT用
在环境不是很差的工业设备上(空调房中的设备)用做隔离用,可以省个跟随的运放

网友:
要基准吧

网友:
这东西怎么隔离?不懂 求教

网友:
有串口吗?

网友A:
嗯 我最近就在用4Bit 的OTP 单片机做IO 扩展,还可以做串并转换,编码译码等,写不同程序就可实现想要的功能,小有小的好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我最近就在用4Bit 的OTP 单片机做IO 扩展,还可以做串并转换,编码译码等,写不同程序就可实现想要的功 ...

能透露下型号?

楼主:
有的单片机是有基准脚的
就是不知道精度咋样
就算没有串口也可以用SPI口嘛

还有这些单片机大多有带PWM输出,做个DA也是很好的

隔离用运放的话还会有失调,还动不动要轨对轨

网友:
台湾的芯片性价比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