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法启动

楼主(2012-10-25):
家里有台老本,中柏X3,今天拿出来开机,老是卡在XP的滚动条那里,怎么也进不去,怎么回事??

网友:
重做一下系统

网友:
上张图片看一下!!

楼主:
XP的彩旗飘着,下面的滚动条走着,都滚了半小时了,尼玛,估计得重装了

网友A:
滚动条走着但仍没出现欢迎使用的字样时,这 Windows 可能是在侦测如 USB 等 PnP 随插及用的装置的动作,而估计您可能某个装置没接好或有损毁而导致 Windows 一直在停在走着滚动条的画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动条走着但仍没出现欢迎使用的字样时,这 Windows 可能是在侦测如 USB 等 PnP 随插及用的装置的动作,而估 ...

关键是什么设备都没有,连个鼠标都没插,偶然成功启动过一次,发现键盘有问题,好几个键失灵了,笔记本有不好换键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什么设备都没有,连个鼠标都没插,偶然成功启动过一次,发现键盘有问题,好几个键失灵了,笔记本有 ...

那這我就不清楚了,看來您可能真是只能選擇重裝 Windows 這一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這我就不清楚了,看來您可能真是只能選擇重裝 Windows 這一途了..

苦逼的是,没有光驱,连回车键和方向键都嗝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苦逼的是,没有光驱,连回车键和方向键都嗝屁了

呵呵!~ 真的是沒有聽過比您這個狀況更慘的了..

网友B:
用U盘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U盘装系统。

你得进BIOS吧,得选启动设备吧,真心绝望啊,NND,哪天拆了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得进BIOS吧,得选启动设备吧,真心绝望啊,NND,哪天拆了看看

XP算进入一半,连BIOS进不了 ?或者拆出硬盘,装进硬盘盒,拷入系统的gho文件和G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