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一的回忆:PCB与AVR与手电筒

楼主(2012-10-25):
大学四年废了,外地求学硬是没有一个像样的电子工作环境,不能像以前那样随便粘出个PCB来玩玩了。

研究生倒还给力,苦苦哀求下导师终于给批了个热转印机,这下鸟枪换炮我们来做PCB!本次的作品
是研一时候弄的,他的前身设计送女友了,所以想着弄一个新一代的手电筒玩玩。

这回手电筒有长按无级调光、延时关灯功能。长按按键光亮从最强到最暗连续变化,松开即锁定亮度;
一段时间不操作,手电筒自动关闭。

原理图是Proteus画的,使用ATtiny13A作为主控器,实现手电筒。手电筒的方案当时自己纠结很久,
原来想用单节1.5v电池供电,后来发现这种供电下实现系统电源的软开关实在太难了:
1. 单片机如果长时间上电,肯定是需要电荷泵不停工作的,这种静态功耗不能接受;
2. 单片机如果掉电,那软件控制开机不用想肯定是个悲剧。
最后索性决定用两节电池,对于标称极限1.8v的ATtiny13A来讲毫无鸭梨,后实测1.4v就能正常上电。
至于发光器件本身,沿用之前的白光管设计,因此电感升压电路在所难免。由于电源电压就已经有
3v了,因此使用BOOST结构极易因为静态输出3v而导致白光管微亮费电。因此换用BUCK-BOOST结构
反向输出电压。鉴于人眼对于高频闪烁的不敏感性,为简化设计干脆取消升压滤波电容及稳压电路。

原理图:

PCB布线图:(单面走线,底层转印,顶层飞线)

焊上TINY13

焊上剩余零件

焊点一览:

整机调试:

装上外壳:

完成!

最后附上程序固件,ICCAVR v6编写,熔丝位选择内部9.6M时钟,8分频

仅以此手电筒纪念回不去的研一!

网友:
顶!!这个一定要顶!!!好歹是亲眼见过实物的人 哈哈哈

网友A:
反正有ADC可用,采样一下输出电压会比较好吧。
无反馈的话,电压变化,亮度就变化了。

手里有十几片Tiny13A一直不知道做啥好……
Mega8也是,想不到用到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有ADC可用,采样一下输出电压会比较好吧。
无反馈的话,电压变化,亮度就变化了。

Mega8是好东西啊,无事做几个电调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有ADC可用,采样一下输出电压会比较好吧。
无反馈的话,电压变化,亮度就变化了。

这个的确是个问题,亮度用着用着会变暗。

现在只是用PWM占空比来实现调光,稳光机构有待改善。

网友:
你的D2是做什么用的?
看错了,"反向升压"

修改原因:纠错

网友B(2013-07-17):
你好,请问PB3经过一个104的电容接到三极管基极是什么原理?那个接在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之间的二极管又是起什么作用呢?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C:
其实现在多做几次板子也是正行,做多了出错的机会就少了,不然还要工作的时候去磨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PB3经过一个104的电容接到三极管基极是什么原理?那个接在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之间的二极管又是起 ...

很久没来论坛了,这里感谢大家捧场啊。

PB3到Q1之间的电容C1是用来隔直流的,D1配合C1完成交流通路:

如果某种原因(例如程序跑飞)使得PB3长时间处于低电平,在没有C1阻隔的情况下,Q1会长时间导通并由电感将电源短路,造成不可挽回后果。

而在工作时,由于Q1需要处于高频开关状态,因此高频信号可以经过C1到达基极不受太大阻碍,正好满足点亮所需。

D1是C1的放电二极管,能保证C1在PB3为高电平时顺利泄放电荷,确保在高频振荡过程中,C1总能处于导通状态。

P.S. 有了C1,刚好连基极限流电阻都省了,也算是省点空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现在多做几次板子也是正行,做多了出错的机会就少了,不然还要工作的时候去磨练。 ...

是哟,只要做的事情对得住自己对得住社会,就放开来吧

网友D(2021-02-04):
12年的是研一,那以前的“高中”时代,是大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年的是研一,那以前的“高中”时代,是大学?!

这么老的帖子还有挖坟啊,这两个作品差了很远的,只是帖子发的比较近。

前一个手电筒只能用用运放之类的电路,这个已经上 AVR 主控了。

网友:
感兴趣,看看能不能挖到宝

网友:
效率哥的老帖子

网友:
厉害这都能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