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4.54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10-26):
在mdk4.54里面找不到LPC1788这个器件,打开一个已经实例显示如图,版本是4.54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我没装LPC的器件库吗?还是什么呢?

网友A:
那是因为你原先项目中芯片厂家不是NXP,MDK4.54中LPC1788的厂家已经改为NXP,你需要重新选择一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你原先项目中芯片厂家不是NXP,MDK4.54中LPC1788的厂家已经改为NXP,你需要重新选择一遍就可以了 { ...

可是重新选,也没有LPC1788的,4.54版本的应该有1788的了吧,难道还要更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没有呢?我的是4.54了,不是坑爹吗

网友:
不是有4.6了么,用4.6啊!

网友:
俺在用4.50,确定有1788

网友C:
目测软件装的有问题,去keil官网下一个吧,别说4.54了,4.23都有1788.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软件装的有问题,去keil官网下一个吧,别说4.54了,4.23都有1788.

已经装4.60了,装之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