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接收芯片无法收到数据

楼主(2012-10-26):
最近在调试一对SI4432模块,发射的那块模块是可以的,因为在进入发射一个数据包后查询发射完成中断标志位是1.但不管怎么搞,接收模块就是收不到信号,测量IRQ管脚波形是个接近30K的脉冲波,就是先高电平,然后低电平,占空比在0.1左右。即使发射模块断电还是有这个波形,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请教做过的大侠指导下,我该怎么来调试,这个步骤能给个思路吗

网友(2013-01-21):
初始化的原因

网友(2013-04-19):
请问应该如何初始化 我也怀疑我的初始化程序有问题 楼上 您能将您的初始话配置发给我吗? 谢谢啦

网友:
我这边坐的连nirq都不会变0 一直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