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RN-171WIFI模块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2-10-26):
调试RN171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初始化出厂设置。

事情缘由:手贱---把cmdchar 给改了,记得改成#了,原来默认$的时候操作一切正常。改完后通过###进不了cmd模式了。

解决思路:我就想不行就初始化吧,按照手册说的把pio9 短接3.3,然后开机,竟然找不到手册上讲的SSID: WiFly-GSX-XX的wlan(按手册讲可能是呗disabled。In firmware version 2.28 and later, remote configuration can be disabled)

求教,请问有没有其他办法或者途径初始化出厂设置的。

Hardware—Set GPIO9 high on power up to arm the factory reset function. Then toggle GPIO9 five (5) times,
which restores the configuration to the factory reset. GPIO9 is sampled at about 1 Hz; therefore, if you are using a
CPU to generate the signal, make sure that GPIO9 transitions (high to low or low to high) are at least 1 second
long.

关键:可能有用。。。 尝试。。。
Even if a user configuration file exists, arming and toggling GPIO9 7 times overrides the user settings and restores the
module to the factory hardcoded defaults. This bypass mechanism allows you to restore the factory defaults in case a bad
configuration is saved into the user file.

网友(2012-11-26):
楼主真有钱,这么贵的wifi模块也拿来玩

网友A(2013-04-24):
楼主你好,你用的RN171模块,公司有没有卖开发板,有没有提供API函数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用的RN171模块,公司有没有卖开发板,有没有提供API函数库?

不卖开发板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2013-06-01):
引用 楼主:
不卖开发板
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你的RN-171初始化的说明文档在哪里找的呀?我最近也想搞这块,但在microchip官网没有找到相应的设置和操作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