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位操作

楼主(2012-10-26):
PORTB |= (1 << PB3)
PORTB = (1 << PB3)
这两个语句意思
区别

PORTB &= ~BIT(3), PB3置0
PORTB |= BIT(3), PB3置1
这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
PORTB  = (1 << PB3) :  PB3在头文件宏定义为3,1<<3 = 0x08,所以实现的是PORTB = 0x08,即PB3置1,其他位清0;
PORTB |= (1 << PB3) :  实现的是PORTB |= 0x08,是C语言中的简写方式。展开就是PORTB = PORTB | 0x08,即将PB3置1,其他位保持不变。

PORTB &= ~BIT(3):   其中BIT(3)在头文件定义为1 << PB3。所以 原始展开就是PORTB = PORTB & (~ (1 << 3) ) = PORTB & 0xf7,即将PB3清0,其他位置1;
PORTB |= BIT(3):    与PORTB |= (1 << PB3)相同。

网友:
PORTB |= (1 << PB3)   :保持PB口其它位不变,仅把PB3置位。
PORTB = (1 << PB3)    :PB口的PB3置位,其它清零。
PB3在IAR的头文件中已经宏定义为3。
相同处:PB3置位;
不同处:除PB3外的其它位操作不同。

PORTB &= ~BIT(3), PB3置0  :PB3清零,PB口其它位保持不变。
PORTB |= BIT(3), PB3置1   :PB3置位,PB口其它位保持不变。
BIT(x)是宏定义好的操作,字母理解应该是1的第x位置位。
BIT(3)的值是0x08,~BIT(3)的值就是0xF7。其它的自行演算吧。

网友:
#define BIT(__N)    (1<<(__N))

网友:
刘明马克。

网友:
这是AVR的总线式位操作,因为AVR不像51可以用sbit,所以只能这样做啦

网友:
这么多人都给解答对了,LZ还不给钱啊

网友:
/**********位段**************/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bit0: 1;
    unsigned bit1: 1;
    unsigned bit2: 1;
    unsigned bit3: 1;
    unsigned bit4: 1;
    unsigned bit5: 1;
    unsigned bit6: 1;
    unsigned bit7: 1;
}PBIT;
/* Port A */
#define PINAB        (*(volatile PBIT *)&PINA)
#define DDRAB        (*(volatile PBIT *)&DDRA)
#define PORTAB        (*(volatile PBIT *)&PORTA)

#define          PA_0         PORTAB.bit0
#define          PA_1         PORTAB.bit1
#define          PA_2          PORTAB.bit2
#define          PA_3          PORTAB.bit3
#define          PA_4           PORTAB.bit4
#define          PA_5         PORTAB.bit5
#define          PA_6         PORTAB.bit6
#define          PA_7         PORTAB.bit7

置位直接PA_0=1就行了

网友:
Something like this can be helpful in porting code. However, compare to a more generic PORTB |= (1<<0); for example, you will be surprised which is fas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