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表读取数据

楼主(2012-10-26):
有没有那位大侠知道第3方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读取智能电表的数据吗?有没有什么标准有通讯协议,智能电表这一块国内与欧美有什么异同?谢谢指教!

网友:
都有通讯规约的,找到电表的485口,然后可以用广播地址发送报文,但注意得按照特定的规约格式,不同的电表 规约也不一样的

网友(2013-01-06):
那里有这些协议呢!

网友:
老表遵循DLT645-1997
新表遵循DLT645-2007

楼主(2013-02-28):
电表厂商会不会把接口留给第三方呢?留的话一般留什么接口?RS485?红外还是其它?

网友:
这个要找同行的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