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路图讲解 求助高手 大神!!谢谢

楼主(2012-10-26):
这个电路图怎么看啊
我想加个光电传感器   怎么连接到这个电路里啊
高手给讲下这个电路吧

网友:
提供的条件太少,光电传感器输出的是模拟量还是数字量,模拟量要隔离或放大

网友:
没错,这个添加,可以添加在单片机的IO,也可能添加在模拟电路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