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下arm,是arm7 好还是arm9好。

楼主(2012-10-26):
有avr基础,求指导。还有有没有好的开发板求推荐一款。。谢谢。

网友A:
说说你的应用要求:
一般单片机的话,用CM3系,裸奔或者加RTOS均可。
高级应用的话,选WINCE,andriod或者linux系统,硬件建议使用ARM9,ARM11或者直接上CA系列。
ARM7嘛,过气了,用的少,性能,资源方面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你的应用要求:
一般单片机的话,用CM3系,裸奔或者加RTOS均可。
高级应用的话,选WINCE,andriod或者l ...

嗯,我看了,直接买tq2440了,资料多,应用广。适合新手。
谢谢啦。。

网友:
实用才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看了,直接买tq2440了,资料多,应用广。适合新手。
谢谢啦。。

可以买个6410玩玩,2440有点过时了。
当然学东西都差不多

网友B:
没人的话,操作系统难玩转,光装开发环境就害死人,深有体会

网友(2012-11-28):
引用 网友B:
没人的话,操作系统难玩转,光装开发环境就害死人,深有体会

深有体会+1
arm9+linux学习 光环境的配置就花去了本菜鸟2个星期时间,先从linux上开始 装gcc 配置网络 升级  然后跑到windows装相关工具 然后想怎么把流水灯程序烧到板子里。。。。。。。。
前期这些装备都够你学STM32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人的话,操作系统难玩转,光装开发环境就害死人,深有体会

等你玩转了,6410停产了。。

新手建议学 stm32 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