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DSP的SPWM初稿

楼主(2012-10-26):
初稿数据
SPWM用等面积法计算
基波: 50Hz
载波: 10KHz
调制点: 128
死区: 5us

下面上波形:

楼主:
调制方式:寿老先生的单极性调制

网友A:
lz用的是什么示波器? 口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用的是什么示波器? 口水

tektronix MSO 4054
公司的。。。
还有台全公司最好混合分析仪在当示波器用
SDA735Zi

网友:
MSO 4054看波形真是舒服,不过那价格,私人用来玩看来是没希望了

网友B:
LZ 的128个点的PWM占空比 是编程时算好的,还是cpu自己算的

网友C:
关心稳压的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的128个点的PWM占空比 是编程时算好的,还是cpu自己算的

CPU自己算的,可根据需要更改上面的任意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心稳压的算法

我也比较关心。。。目前对正弦的采样和PID无从下手

网友:
采用何种反馈方式,MCU直接共输出还是使用霍尔等隔离采样输出电压进行反馈?

网友:
楼主,可以秀一下你的程序么?

网友(2013-05-24):
楼主可否附上程序?我用的DSPIC30F3011怎么不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比较关心。。。目前对正弦的采样和PID无从下手

我也在搞这个   这值得怎么算出来

网友(2013-07-29):
```楼主消失了···,求代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