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OWON SDS7102示波器小拆+DIY电池+使用感受..

楼主(2012-10-26):
相对前面 超级闪电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5409-1-3.html  的拆机,我这机的版本要新一点,而且感受最山寨的电源板也有改善了....不过让我最呕心的是这机的塑料味太重了.靠近闻着见头晕

这是完成后在电池充电,我这块DIY的电池能用5小时左右(屏幕亮度调到最低),充电时时间也要5小时左右.

拆机也很简单,把背面4个螺丝,电池合盖和接地螺丝拆下就能打开后盖了..

拆下电源板和电池合

这块应该是背光电路和显示屏转接板

电源插头和电源开关

电池合

电源板来了...

拆掉原电池合插头,引出外接电池线

4块4800mA的电池,两并两串,容量好像比原装的电池还大

为保护原电池合的触点同时把电池垫起来,电脑主板上的PCI接口就刚刚能用上!!

完美进入....很合身

主电路板就不拆了.....
使用感受稍后再写

楼主:
占位写感受

先说几句...优点就是屏幕够大,分辩率高,视角也不错,看起来的确比较舒服.(这本来就是这机的卖点),机身小巧,内置电池很给力,功耗实测在16W左右(最大亮度与最小亮度相差约1.5W).
机器上的按键估计是同级中最多的了,我没用过其他的示波器,但感觉这机的介面设计不合理,使用起来一点都不方便(简直就是难受) ,新机塑料味道很大,特别是发热时靠近闻着见头晕.....
输入BNC接口处开机时间长了有点发热,不知其他牌子的机器会不会这样,估计是屏蔽罩影响散热

网友:
这个示波器使用起来怎么样.?有点想搞一个回来

网友A:
LZ很给力啊,又是一个拆机图,而且还自己DIY电池的,不过你这个充电时间好像有点长咯,需要5个小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很给力啊,又是一个拆机图,而且还自己DIY电池的,不过你这个充电时间好像有点长咯,需要5个小时吗 ...

其实还可以更长的,充电灯还没有灭,只是到5小时这时充电电流已在500mA以下我就不再充了,时间长点电池充得更饱

网友B:
感谢楼主奉献啊,有了超级闪电和和楼主的大拆机,感觉这机器应该不错了,楼主在哪里购得?是网上吗,能否给个链接,近期准备弄一台。

网友(2012-11-26):
不错的拆机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奉献啊,有了超级闪电和和楼主的大拆机,感觉这机器应该不错了,楼主在哪里购得?是网上吗,能否给 ...

7楼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联系,我是利利普厂家小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楼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联系,我是利利普厂家小赖

谢谢啊,已经买了,哈,淘宝 南科电子,现在用着还都满意,试问一点,就是有没有单次触发关闭功能,一开始以为是反应有延迟,后来把触发电平调到最高就没问题了,不然的话它老是自动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啊,已经买了,哈,淘宝 南科电子,现在用着还都满意,试问一点,就是有没有单次触发关闭功能,一开 ...

找南科电子买也可以,他是我们的经销商。至于你刚提的问题,只要把触发模式设置为“单次触发”就可以了,如果触发一次后,想再次捕捉下次触发 ,按“单次”按键,就可以再次进入单次触发状态,不能按“运行”按键

网友(2013-03-01):
tommy2008 :你好 我刚升级了SDS71021219086  到2.8.1版本吧 结果发现联机电脑上无显示的.bin数据。但是可以显示bmp图片

网友:
这机还有个重大的优点:
超级大的 存储深度 10兆

网友:
示波器不错,多少米

网友C:
我的也改装了, 60%背光, 4个半小时

网友(2013-09-24):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改装了, 60%背光, 4个半小时

你好,请问你DIY利利普示波器电池长宽厚是多少才能装进去?

网友:
你好,请问楼主DIY利利普示波器电池长宽厚是多少才能装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