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6.4 go to defintion of xx和f()功能,彻底瘫痪!

楼主(2012-10-26):
IAR 6.4 go to defintion of xx 彻底瘫痪,有木有!

不管是go to defintion 还是右上角的f()功能,给你的一直都是如下信息:

Unknown version of browser information!

网友(2012-12-24):
的确存在这个问题,我这儿也出现了。

网友:
6.40.4 还没发现

网友:
换了6.4,软件经常瘫痪,又换回6.3了

网友A:
有个选项哦
倒数第2个选中它,看看,PS这个功能会产生很大的文件20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选项哦
倒数第2个选中它,看看,PS这个功能会产生很大的文件200M!

这个已经选了,依然不行,这个是IAR6.4的通病,项目如果一大,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选项哦
倒数第2个选中它,看看,PS这个功能会产生很大的文件200M!

不知道6.5在个编辑器上是否有改观。

网友B(2013-08-06):
IAR 感觉经常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IAR 感觉经常有这样的问题。

6.3版本的,没有那么复杂的功能,只要加入文件即可goto definination
6,4及以上版本,源文件一多就不行了!感觉还是不完善。

网友:
刚刚发现,如果开了两个工程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关掉其中一个工程就会好,但是这不代表所有的情况,还是有其他的情况会导致不能go to definition . 我目前用6.4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