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1~5v 转换成0~5v

楼主(2012-10-26):
小弟用hcnr201 搭建了I/V电路,输入信号时4~20ma,虽然精度很高,但是输出是1~5v,这样ad采样时损失了五分之一的量程,不知有何方案将1~5v 线性转换成0~5v?

网友:
差动放大器,应该差不多了。
减去1V再放大1.25倍。

楼主:
呵呵,您没有做过类似的实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您没有做过类似的实验?

2楼可行的,你可以试验

网友:
你为什么不把AD的VREF-接到1V,VREF+接到5V,这样就是你的全部两成映射到1-5V上呀。

网友:
0V电压不好提取哦,是接近0V的电压吧

网友:
精度很高让人纠结。要是精度太高了一般的电路就处理不了了,模拟电路本身也会引入一堆误差,还是要看你能不能接受得了。
最好有个量化的精度指标,便于大家讨论。

网友:
对你精度很高的4--20mA电路感兴趣!

网友:
对啊 ,1-5V转0-5V非常容易 ,做个运放做个减法就行了 !
楼主把你的hcnr201 搭建了I/V电路 公布一下啊 ,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不清楚,重新传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楚,重新传一下吧

对着图点击一下就有大图、。

网友:
1/5的量程算是损失吗?
搞得那么麻烦,得到的理论上最大的snr增益不足2dB
在下以为不值
况且变换后到0-1v的信息给扔掉了——这玩意儿可是可以指示故障的

画蛇添足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原图,附带datasheet,看不清楚的自己查看手册中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