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emage 16L的USART问题?

楼主(2012-10-26):
不知道怎么搞的?自己写的USART与上位机通信时总会乱码?高手们是否知道乱码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
给点提示啊

网友:
波特率是否相同?
是否有校验位?
是否有光耦隔离?(光耦速度够吗?)

USART调试一般先调试发送,然后调试接收,可使用仿真器查看。

网友:
楼主就是钓鱼的 还是个不敬业的

网友:
晶振。   波特率设的不对。       别的不用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