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不是三轴机械手

楼主(2012-10-26):
这个白的。 带一条大管子的
这个是不是可以当雕刻机用。

网友:
有点像货场啊,这东西不好改吧

网友:
可以当雕刻机用

网友:
爱普生的么

网友:
爱普生的一般是四轴的!

网友:
看上去不好弄。

网友:
我们这怎么没有这样的好地方啊,技术屌丝去转转肯定有惊喜

网友:
好像轴都锈了吧

网友:
这个是宝贝呀!楼主赶紧拿下!

网友:
只有几公斤力量吧

楼主:
我估计力量也没有多大。  没生锈。  看样子还可以。  只是不懂用途。

我就看好那个生了锈的十字平台。  美国产。

网友:
楼主赶紧拿下那机械手和控制器,那是宝贝啊!!!
整个机器最值钱的就是那两样东西了,如果是新的要好几万的东西。

楼主:
这个白的可以活动的我知知道是机械手
但是控制器。  没找到是那一个。

网友:
应该不带控制器。这种都是PLC控制,估计早被老板拆了,另买了。

这个机械手也挺不错的,不知道价钱,价钱合适可以搞的。

楼主:
问题是我也不知价。 人家还不给拆。 还没定价。 查定价了。 我就可以拆了。 也不知从那里拆到那里。 才好用。

网友:
有好多好东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