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兄弟控制过380V的导通、断开

楼主(2012-10-26):
今天有人找我做个380V的开关控制,我没底不敢接。
380V用可控硅?过5A电流的话,烫不烫?
用AVR的脚怎么才能驱动可控硅。

网友:
MOC3021+BTA16-600

网友A:
直流还是三相?

网友:
继电器不行吗?

网友:
固态继电器 完美解决

网友:
楼山正解,固态继电器,输入5-12V 完美搞定,俺自己回流哈改装 10KW 就用几个固态继电器搞定。

楼主:
楼上二位给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还是三相?

我看是个电动机,应该是三相的吧

网友:
继电器或者可控硅(固态继电器内部就是用的可控硅)。如果只是一般断和开,用继电器非常合适。需要快速的用可控硅。是用可控硅的话要注意并联吸收电路和选用大2倍的耐压3-5倍的电流【感性或容性负载再加大安全余量】

网友:
如果是控制开关量的,用普通固态继电器可以,要是用感性的东西的话,比如马达的话,最好还是用交流继电器,要不开关的时候很容易烧东西的

网友:
我用三相固态继电器并上10D821的压敏电阻控制1.1kW的电动机,频繁起停没问题的

固态继电器里一般都带有阻容吸收,还有的也带压敏电阻了,拿来直接用,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