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一体机床 (磨床、木工车床、五金车床、卧式铣床)

楼主(2012-10-26):
上视频供大神参考
http://v.youku.com/v_playlist/f3386499o1p1.html

有没有大神使用以上视频中的万能机床

最近需要设计一种小车,驱动其行走及转向的能量是根据能量转换原理,由给定重力势能转换来的。给定重力势能为4焦耳(取g=10m/s2),竞赛时统一用质量为1Kg的重块(¢50×65 mm,普通碳钢)铅垂下降来获得,落差400±2mm,重块落下后,须被小车承载并同小车一起运动,不允许从小车上掉落。

上小车示范模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Q2NDMxMDc2.html

以上资料做铺垫 ,下面进入正题

求助
求助
小车需要制作齿轮,等一些结构的构件,使用的亚克力板,铝材,木头等一些材料。有用过这款神器的大神,询问下这个机子能行嘛。
有哪些大神能推荐些 做齿轮的材料,及其加工工具。

楼主:
求大神出现

网友A:
幫你貼吧

http://v.youku.com/v_playlist/f3386499o1p1.html

這只能說是一套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幫你貼吧

请问  ,有没有什么可以加工齿轮的东西,推荐一下!!

网友B:
楼主,这种视频是如何制作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种视频是如何制作的啊?

这个视频不是我做的,但是我知道这个视频用PRO/E做的

网友:
楼主你这个模型大部分用标准件就行了, 少数连接件,或结构件可以找外面加工, 或者委托3d打印, 自己搞个车床不是杀鸡用牛刀么?

网友C:
这不是某年机械设计大赛的 题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某年机械设计大赛的 题目吗?

今年的全国的比赛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年的全国的比赛

表示偶穿越了

网友(2012-12-04):
上个月花了50ROM在深圳市高科技会展上看到到了上面视频的那种牌子的万能机床,是德国佬的,6件是加工木器的,展会价好像是3千多。还有6件是可以加工铁的,展会价要9千多。都有一件是可以加工齿轮的。听说还有可以连接步进电机,用电脑编程控制的,没有放出来。只有步进电机的控制板,不配电脑,要价3万多。想一想,还不好买阿莫的雕刻机实用。听介绍说这些机床主要是用来加工钟表和首饰的。后来看到有一间是佛山先导智机器的,一个样,价格平多了。

网友:
玩具不能用的。

网友(2013-01-20):
佩服做这视频的,强悍!

网友:
展会的价格都是虚高多的

网友:
就是玩具

网友:
无碳小车吧,我们这边带学生做了2届了  今年是第二届的省比赛已经过了。   现在方案已经很统一 加工方法也都统一了。  要点就是  齿轮能少就少,结构能简单就劲量简单。  能有标准件就买现成的

这个题目是为了让学生体会设计,制造,调试,整个过程

网友(2013-05-29):
想起小时候的老鼠玩具!!

网友(2013-07-03):
纯属玩具,大人不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