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源电路图分析遇阻,求援啊!

楼主(2012-10-27):
麻烦高手指点哈下面那个三端稳压器的作用,以及本人觉得VDD的那根连线好像短路了。是这样的吗?

网友A:
,不就并联么

网友B:
並聯。LED不會亮!!

网友:
图一定不对。要么去掉LED,要么别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并联么

不好意思 ,我是新人,刚接触,对于并联我就是想知道并联的作用?以及那个灯是什么作用。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並聯。LED不會亮!!

不好意思 ,我是新人,刚接触,对于并联我就是想知道并联的作用?以及那个灯是什么作用。麻烦了!

网友(2012-12-09):
我晕,那个灯的是什么作用先不说,难道那个灯已经被短路了你也看不出?,烦的下线应该是接到那个有下横杠的那条线上去,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