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各位高手一个,关于电流AD采集的问题。

楼主(2012-10-27):
我通过电阻分压,把电流装换成电压送给单片机(STC12LE5608AD)进行AD转换。但有个问题:我从寄存器里面读出来的数据(十位的)按照单片机文档写的。求出vin。是不是读出来的数据直接乘以vcc/1024;是的话,这个vcc文档说的是单片机实际工作电压。这个实际工作电压时多少怎么测。请各位高手给小弟解答下。

网友A:
这个vcc应该是内部参考电压。我最近也看到这个地方,正在研究

网友B:
这个就是基准的概念了。需要外接一个电压基准器件的,例如TL431。
具体的实现方法。既然你在使用STC的芯片,在芯片的手册中有具体的测量方法,你可以翻翻手册看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基准的概念了。需要外接一个电压基准器件的,例如TL431。
具体的实现方法。既然你在使用STC的芯片 ...

好的 谢谢  我看了下,上面需要一个稳定的草考电压用来计算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vcc应该是内部参考电压。我最近也看到这个地方,正在研究

呵呵 是啊 加油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