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实用公交车语音报站器-WAVE播放器”的仿真

楼主(2012-10-27):
买了马老师的‘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第2版,对其中的‘第19章 实用公交车语音报站器-WAVE播放器’很感兴趣,尤其是对其中的 Petit FatFs 文件系统研究了很久,由于手上没有学习板,只有暂时用PROTEUS进行初步仿真看看效果。
摆弄了很久终于出了一点声音。
用PROTEUS打开附件中的WAV PLAYER.DSN文件,在图中的AUDIO ANALYSIS上右键 然后选择 ‘重放音频’即可回放我已经录好的输出音频,或者选择‘仿真图表’但要等几分钟(视你的电脑的配置不同而不同)重新采集输出数据完成后然后再在右键菜单中选择‘重放音频’。这里设置了2秒的采集时间,但只能听到播放Z1.WAV开头的一点点声音,就其原因还是proteus本身软仿真能力的问题。

最初我是直接用RC简单低通滤波驱动PROTEUS里面的扬声器元件,但发觉一全速运行就听到哒哒哒的声音,用示波器观测波形发觉出来的是T/C2 的44.1KHZ的PWM载波,经过探究发现声音之所以哒哒哒的,是由于CPU没有工作在全速状态导致,而没有工作在全速状态(100%CPU负荷导致)的最终原因是PROTEUS本身软件仿真处理能力有限或者我的电路里面某些元件的配置不佳,在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前,我只有在后端用有源滤波同时将输出的音频记录到AUDIO ANALYSIS里面等其完成指定时间内的数据采集后重放采集的音频 这样来间接判断整体的效果。
结论是:还是用学习开发板效果直接,proteus仿真比较只是软件仿真,在比较占CPU资源的情况下会出现不能实时仿真的状况导致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楼主:
啊,上传附件太不给力了,今天的流量用完了,明天继续传。

楼主:
这5个部分终于上传完了。解压后里面有一个文件名为‘1z.wav’,这就是我加载到MMC卡中的其中一个音频文件,仿真回放的声音也是这个音频文件的最开始的一点点,可用通过用播放器播放这个音频文件来对比试听。

网友A:
这个你做得怎样了?很好奇!

楼主(2013-01-05):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做得怎样了?很好奇!

因买了马老师写的第2版的书,看到书上的WAVE播放器,很好奇,可手上有没有硬件调试板,故就用此软件仿真的方式进行了探究。探究的结果是,软件仿真速度很慢,有机会还是弄个硬件平台来调试最直观方便。

网友(2013-07-16):
为什么还5个文件啊?解压的时候总是出问题,能把资料发到我邮箱吗?101351164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