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verilog hdl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2-10-27):
用条件判断语句时能否把多个或条件整合在一起?
例如有如下语句:
wire [31:0]y_1,y_2;
wire [9:0]x;
wire [31:0] y = (x==10'd11||x==10'd12||x==10'd13||……||x==10'd26)?y_1:y_2;
上述表达式中当x等于11到26之间的整数时y的输出为y_1,否则输出为y_2。
请问能否把括号里的式子整合成一个较短的式子?谢谢

网友A:
没有问题,只要是逻辑表达式就可以。但是你为什么不写称x>=10'd11&&x<=10'd26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只要是逻辑表达式就可以。但是你为什么不写称x>=10'd11&&x

对喔,脑子没转过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