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系统中,中断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楼主(2012-10-27):
在一个系统中,中断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是把尽可能多的事情交给中断服务程序去做,还是仅仅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设置一些标志,然后回到主程序中来查询处理

网友A:
看到负分  我不由的想笑了

网友:
中断好处是(一般情况下)响应迅速,以及可以释放CPU。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设置一些标志,然后回到主程序中来查询处理”,这样做无非是为了释放中断资源,防止在处理时堵塞了中断。

如果这个中断对应的处理过程不是很复杂,保证不会影响到更重要的中断,那没必要刻意地转移到主循环中进行处理,直接在中断中处理也可。
如果该中断要求迅速响应,那就不能这样做,要立即在中断服务函数中解决问题。再转移到主循环中只能是耽误时间。

如果操作系统或设计的架构有特殊要求就另当别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负分  我不由的想笑了

我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