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接项目吗? 水塔控制

楼主(2012-10-27):
淘宝搜索“泵宝”    不是抄袭他,是要做跟他功能一样的东西。    不用电流电压表头,只要手动,自动启动就可以了,然后就是过载保护

水位的探头是3跟线,一根COM   一根停泵,一根启泵

初步月需求量120台左右,探头客户自己有,大家报个合适的价格出来。

PCB用镀金的,环境有点潮

补充下, 供电380VAC,电机功率最大2.2KW

网友A:
水位探头原理是什么,对这个感兴趣。

网友:
不懂没做过,帮楼主顶一下下

网友B:
只做控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位探头原理是什么,对这个感兴趣。

就是一高一低两根导电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做控制板?

对。  当然找到盒子更好

网友:
测水位用普通的铜铁导线估计用不长,通电情况下容易发生电解等电化学反应,有的还放在污水里酸碱腐蚀性强,用两个磁浮开关好点吧,就是测量电导检测!

网友:
楼主要求的功能简单,用电器就可以装出来,不需要什么PCB控制板。

网友:
楼主所要的功能主要是不是过载保护和自动或手动控制
过载保护这块 一般水泵较多用热保就可以了,当然有钱可以用变频器
自动这块就买一个水位器就可以了,探头客户自己有的话你就做一个控制箱就可以了,像你这样的要求一个控制箱不会超过200元。
我以前在山西给水务局在农村搞过很多这种项目,你这个是最简单的了,成本也最低!

网友:
既然都知道在 taobao搜索了,,,那项目利润也只能做到毛毛钱的底部了,

网友:
不用搞的太复杂,自己搭一个出来就行,呵呵,现在高级玩意都是变频恒压供水了

网友C:
水塔水位控制的方式很多,非接触式的应该算是比较好的,因为不用处理腐蚀,用雷达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塔水位控制的方式很多,非接触式的应该算是比较好的,因为不用处理腐蚀,用雷达波吧 ...

雷达波。。。。 还真是不差钱呢。

网友C:
当然,用电极式的最省钱,但要清楚:电极原理工作是化学变化。为什么这种六七十年代的做法被取代了呢?就是因为存在不足,时间长了电极都电解的差不多了。而且哪位大哥敢保证水塔的水都是纯净的?如果不是,那就存在电离,腐蚀,这一点相信孙悟空也没办法解决,但是非接触式的可以避免这些不足

网友:
楼主要的是成品,拿回去接上线就能运行的东西。
虽然说是简单的东西,但是要搞起来,前期的外壳等五金件的准备工作,没有一大笔钱也是搞不定的。而且,需求量也未知。

网友:
电极没有必要用金属的,电极是使用碳棒,使用碳棒就没有腐蚀的问题了。

网友:
pcba可以用聚氨酯的AB胶封的,透明防潮的,可以扒下重修的,一般是5分钱左右一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用电极式的最省钱,但要清楚:电极原理工作是化学变化。为什么这种六七十年代的做法被取代了呢?就是 ...

老式电路一直在通电检测,现在用单片机,例如:设置每100ms检测一次,每次检测10ms,电极寿命可以延长10倍。

网友:
对啊,现在越来越智能了。我一个朋友以前就在一家做工业过程控制仪表的厂家工作,它们的产品没有一款用到单片机的,就他们公司而言,比较先进的就是射频导纳,雷达波之类的,一堆模拟电路搭建的发射部分,虽然说起来既没单片机又没ARM,但是一年能弄个3000万左右,相当可以了!因此我也一度对此很感兴趣,想在这行找找商机,后来因为某些事情搁置了。这个行业究竟是什么样的利润呢?在我看来算是暴利了(当然,我只是参考了这一家公司),举个例子,干簧管大家知道吧,弄个浮子放在水里,水面上升到一定程度干簧管闭合,接通电路后相应的设备动作。就这样的东西卖几百,我晕!其实就是根电线和浮子,干簧管可以不计,竟然几百。而且销量还不少,郁闷!

网友:
回头找找之前积累的这方面的技术资料,发给大家看看,让大家这行业什么情况。到时候别忘了顶上来啊!

网友:
超声测液位就很好啊 有很多成品卖的

网友:
我做过   大货车喷水降温    里面就用了   检测大货车水位的传感器

技术不是问题,

就是  怕付款调试什么的很麻烦   其实是很简单的系统

成本   估计  100元以下      不包括外壳和水位传感器 电机

只包括 控制板,把控制板 接上 传感器和电机就能用了

可以用  数码管,液晶,彩屏显示多种方案
我QQ:55464658    可以详谈

网友:
关于这个,我们这有做纯水泵控制的,只需要外加 其它功能即可。

楼主:
这个是很简单,只是没时间做,而且客户那边的量很明确的说了一个月不会超过150台。 只要控制器,他现在买的100多块,很明显找我们是要低于100块给他。
不能用热继,因为外壳不能太大了,安装控件有限。
给他在淘宝上找了一个,类似固态继电器样子的,什么功能都有,30块不到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