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105rb的CAN低波特率能接收不能发送

楼主(2012-10-27):
芯片是stm32f105rb,我在调试can的时候用125kb/s的时候can1和can能正常通信,但是将波特率设置为10kb/s后第一次能正常通信,第二次则开始不能发送,用其他can设备测试,接收正常。
can时钟为36M。

125kbps时波特率设置部分: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 = 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2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72;

10kbps时波特率设置部分代码: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 = CAN_SJW_1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6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2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400;

了解的帮助解决一下。

网友(2017-07-16):
有可能是CAN收发器的问题,比如TJA1050最低需要4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