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万用表UT33A,上图,大家帮我看看速度可否改快点

楼主(2012-10-27):
自动档量程切换时很慢。有没有方法改快点。
使用的是牛屎芯片,是什么方案的,上面有个4M的晶振,改晶振有用吗

网友:
换一台就快了

网友:
速度也能改? 牛

楼主:
没钱啊,将就着用

网友:
把晶振换成8M的试试.

网友A:
人家能快早就给你快了,没必要省你这点晶振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家能快早就给你快了,没必要省你这点晶振钱。

纯属扯淡。如果都跟你这样想的,那市场上就没有便宜的CPU,没有便宜的内存条,====了。无数的东西都是被降级的,就是为了要以价换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纯属扯淡。如果都跟你这样想的,那市场上就没有便宜的CPU,没有便宜的内存条,====了。无数的东西都是被 ...

你考虑不全面,虽然你说的情况有,可是你忘记了考虑其他的东西。那就是有没有必要这样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考虑不全面,虽然你说的情况有,可是你忘记了考虑其他的东西。那就是有没有必要这样做。 ...

商家比你要精明得多。他们不同种类的产品,数量都是有规律的。他们的目的是利润最大化。对于你来说,你就可以挑些品质好的产品来用。所以,你也就P民一个,不改变你的思想,就不可能升华到投资者这一层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商家比你要精明得多。他们不同种类的产品,数量都是有规律的。他们的目的是利润最大化。对于你来说,你就 ...

你扯远了。

万用表调档的快慢,不会成为区分不同价位万用表的指标,因为它都是尽可能快,而不能故意调慢,这样没有意义。 所以没有必要去做什么降低频率之类的事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扯远了。

万用表调档的快慢,不会成为区分不同价位万用表的指标,因为它都是尽可能快,而不能故意调慢 ...

产品量产之前肯定要做小批量测试,找的是绝大多数产品都能稳定工作的最高频率,然后稍降一点,留点裕量,再出厂的。所以,你买到的产品,一般都能小超一把(黑心的除外,比如据说小米手机CPU是顶着极限出厂的,所以小批量时体现不到,量一大就开始曝死机门,发烫门了)。对于万用表来说,品质比较好的,速度可能有点提高空间,品质一般的,也就这速度了。而像INTEL之类的JS,普通产品是这么来的,品质好的肯定是先做高端产品,数量够了再打成低端的,所以你会发现主频低的CPU大多数都好超(不好超的一超就死机),然而K系列的就是给玩家超频的,反而据说是品质比较烂的,只能说是为了满足一下玩家的虚荣心而特意制造的一系列产品罢了。所以,这万用表可以试着小超一把,别往大的超,免得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产品量产之前肯定要做小批量测试,找的是绝大多数产品都能稳定工作的最高频率,然后稍降一点,留点裕量, ...

里面的牛屎不是MCU。

网友:
就像超电脑CPU的玩家说的一样:一是靠技术,二是靠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的牛屎不是MCU。

是7016吗?

楼主:
测了下4m得功耗再0.8ma.11.0592在0.9ma。简单测了下11.0592时电压电流正常,但是测1m电阻时跳得厉害,最后用6m了。速度是快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了下4m得功耗再0.8ma.11.0592在0.9ma。简单测了下11.0592时电压电流正常,但是测1m电阻时跳得厉害,最后 ...

这样的万用表。。。就你敢用。

楼主:
工具够用就好,对此了下手头的3个万用表,相差百1以内。11m的电流都在1ma,不知道内部是怎样震荡的,一般的单片机电流都大于5ma了

楼主:
表是自动量程的,应该不是7016。

网友C:
万用表ADC有专门针对50/60Hz工频干扰的陷波措施,工作频率不能随便改,会影响测量结果稳定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ADC有专门针对50/60Hz工频干扰的陷波措施,工作频率不能随便改,会影响测量结果稳定性的。 ...

大师,这种方案的万用表没这么高级吧?要是测直流影响不大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里面的牛屎不是MCU。

是MCU喽。估计是4位的小MCU,带一个ADC,一个LCD的。现在哪还有纯模拟的东西啊,除了手机快充之类的。计算器,手表,===,都是MCU的。尤其是驱动液晶的,没有MCU,液晶根本就没法点亮。

楼主:
跑11.0592晶振单片机连外围总共1ma的电流这功耗也太低了吧

网友:
换对好表笔就快了...效果比你换晶振好...亲身经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MCU喽。估计是4位的小MCU,带一个ADC,一个LCD的。现在哪还有纯模拟的东西啊,除了手机快充之类的。计 ...

估计是?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这种方案的万用表没这么高级吧?要是测直流影响不大吧

就是测直流才需要滤掉工频干扰,10块钱的830都有这个机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MCU喽。估计是4位的小MCU,带一个ADC,一个LCD的。现在哪还有纯模拟的东西啊,除了手机快充之类的。计 ...

没有MCU没法点LCD?搜ICL7109看看吧。

网友:
ICL7106也不是MCU哦,同样可以驱动LCD吧?还有ICL7107,直接驱动LED发光数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MCU没法点LCD?搜ICL7109看看吧。

呃,看到楼上才想起我记错了,7106/7107才是LCD输出,7109是二进制输出。

楼主:
表笔是新的,接触不良不会这么夸张的。
这个表是用什么方案做的?

网友(2013-03-04):
引用 网友B:
产品量产之前肯定要做小批量测试,找的是绝大多数产品都能稳定工作的最高频率,然后稍降一点,留点裕量, ...

谢谢,学习了

网友(2013-09-22):
我就驲了。。。优利德UT33D万用表多做个自动待机功能要 SHI 吗?

上周我用完忘记打回OFF档,放三天假回来电没了。。。

网友:
自己做个吧,精度还能做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