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永磁同步电机做了个简易绕线机。

楼主(2012-10-27):
首先要感谢jiaowoxiaolu网友,是他教会我的这个方法。
电机+开关+插头,总共花了7元钱。
请看图:

就是这个样子啦,木板裂了,所以缠了很多胶带。呵呵。

keli2046跟我说要用绝缘层,可惜没有绝缘纸,而且那个偏厚;我就找到了这个——修水管的密封带。没搞错的话,这个东西的材质就是聚四氟乙烯。度娘告诉我它的耐高压性能还不错。

原来乱缠的那个变压器我玩了不到半分钟就烧掉了,但愿这个加了绝缘层的变压器能多玩会儿。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Y3NTY5MzMy/v.swf

楼主:
不知这个电机为什么叫永磁同步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这个电机为什么叫永磁同步电机??

因为其转子式永磁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其转子式永磁体

“同步”何解?

网友B:
耐高压是耐高压力,不是耐高电压。。。

网友C:
生料带和绝缘用PTFE胶带生产工艺完全不同,生料带没有烧结(所以叫“生”料),没有多少绝缘能力,透明胶带都比它好。
上淘宝搜玛拉胶带,变压器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生料带和绝缘用PTFE胶带生产工艺完全不同,生料带没有烧结(所以叫“生”料),没有多少绝缘能力,透明胶带 ...

呵呵,这个样子啊。
玛拉胶带还真的有一卷,感觉那个垫在线圈中间有点太硬,所以当做普通胶带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个样子啊。
玛拉胶带还真的有一卷,感觉那个垫在线圈中间有点太硬,所以当做普通胶带用了。 ...

你是平绕的吧?怎么会太硬?
高压变压器要用Z字形绕法,这样层间电压分布均匀,比较不容易层间击穿,两端也要加挡墙防止爬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平绕的吧?怎么会太硬?
高压变压器要用Z字形绕法,这样层间电压分布均匀,比较不容易层间击穿,两端 ...

Z字形绕法 ,挡墙。。。。
嗯,我去补习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耐高压是耐高压力,不是耐高电压。。。

击穿电压和耐电弧性较高。
如果是生料带的话,性能会更差,但有总比没有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击穿电压和耐电弧性较高。
如果是生料带的话,性能会更差,但有总比没有强吧。 ...

要形成致密薄膜才能达到那个绝缘强度,生料带是没烧结的,横向一撕就成絮状了,跟薄膜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