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延时执行任务的方法?

楼主(2012-10-27):
关于单片机延时执行任务的方法,比如案件按下,等两秒点亮LED。我一直使用下面的代码,我想知道有没有更简洁的办法?比如直接在if(keydown)语句行LED = 1; 这样看起来更加简洁。
unsigned int cout0 = 0;
bit counter_sw
void Timer() interrupt1 using 3
{
    ......
    if(cout0 < delay_count && counter_sw)
    {
        cout0++;
    }
    ......
}
int main()
{
    while(1)
    {
        if(keydown)//如果案件按下
        {
            counter_sw = 1;
        }
        ......

        if(cout0 == delay_count)
        {
            LED = 1;
            delay_count = 0;
            counter_sw = 0;
        }
    }
    return(0);
}

网友:
定时器中,只管累加

主函数中判断和重置

按键点亮的代码,没有,不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