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102测试10k信号上升沿

楼主(2012-10-27):
上升沿取样点也只有4个

网友A:
看上升沿可以用等效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升沿可以用等效采样。

这里说的是实时采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信号不重复。无法。

不重复能叫10k信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重复能叫10k信号么?

10K说的是比特率。。。不是周波。

楼主:
又测了一下,捕捉信号确实出现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很多不规律的东西,也有很多无法解释的东西。这示波器里面的玄机,独门绝技。不能说明的东西太多了。这就是不好用。

另外要重点说明的是噪音和温度问题。现在是秋天,温度26度。手到出风口还是热的。风扇声音如开水。说明功能和舒适度都做的不行。温度太高了,器件无法保障。

要这种示波器观察信号,你必须要知道这信号什么样子再去观测,而不是观测它才知道信号什么样子。否则就会被很多不一致的东西迷惑!总之捕捉信号有随机性和不确定性。

真垃圾。

网友:
发现楼主对 rigol 的东西就没看的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