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自平衡车,关于滤波

楼主(2012-10-27):
我在做平衡车,MPU6050的数据读出来了,在串口上的数据算是正常了,但关于滤波,试了卡尔曼滤波,但是关于滤波定义的变量太多了,还都是浮点型的,内存几乎没有了,我用的c8051f310单片机,内部的XRAM用了也不少,程序编译都不能通过了,这怎么办呢?我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请高手指教啊,谢谢~~

网友:
你犯的错误就是感觉一个C51单片机补考外扩的ram就想跑姿态校正。要不然外扩,要不然换大容量单片机。

网友A:
你的错误就在于以为一个C51单片机那点内存就可以用卡尔曼滤波跑姿态校正。要不然外扩ram,要不然把浮点变成定点。否则速度也不够。另外互补滤波不错,占用个资源也比较小,没有必要非要用卡尔曼滤波。

楼主:
嗯  310单片机自带1k的XRAM ,我把几个变量定义为xdata,然后程序就死了,我打算换成互补滤波再试试

楼主:
已经扩展了内部自带的XRAM,程序还是不行

网友(2013-01-23):
看来项目开始时,选型很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错误就在于以为一个C51单片机那点内存就可以用卡尔曼滤波跑姿态校正。要不然外扩ram,要不然把浮点变成 ...

51是有点弱啊,呵呵

网友(2013-03-03):
互补是挺不错的选择

网友:
建议还是换MCU吧,要不然以后的升级也比较麻烦,总是被硬件禁锢!

网友(2013-05-09):
换个ARM芯片吧,意法、TI 的M3都不错啊,

网友(2014-01-08):
你好,可以给我一份吗,谢谢   LZ1999200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