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F15B万用表使用心得

楼主(2012-10-27):
电压测量:
这是我用最多的,一个字,准。我用7位半的吉时利对比,在误差范围之内,反观我对比的胜利VC98,电压读数都有偏差。
电流:
没有用过。
电阻:
没有对比,但是测量电阻比较慢。这或许也是自动量程的缘故,要等几秒。测量电阻的时候发现它显示的一致性稳定。
电容:
比较离谱,比较失望。
通断:
表笔头的问题,响声不连续。有时候。
耐用性:
危险使用过一次,没有烧。保护了。摔过两次。目前看来还正常。

自动量程:
支持

总的来说,可以信赖它的电压测量。但是测量通断,它的便利性还不如一台几十块的路边表。因为操作上要按两次shift!!!

==============================================
如果再买一只,我会选择什么表呢?

对了,我会买一只日本的表。

福禄克15B,做工精良,准确,稳定,可靠,安全,易用,低成本,面向中国用户,降低不常用的功能指标,给您一台原汁原味的万用表,一只电压表,值得信赖,是你工作的得力助手!

网友:
我买了一台UT61E

网友A:
好一点的选择二手F187吧,这个二手才10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一点的选择二手F187吧,这个二手才1000多

有了7位半的表,我就不需要再买更好的表了。高低搭配。国产的表,我不喜欢的一个原因,就是细节。同样的液晶显示,福禄克就是清晰。对比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一点的选择二手F187吧,这个二手才1000多

怎样,写个心得?拍个图?

网友:
没什么心得,没对比

网友:
一直用的168

网友:
本来国产华谊的表参数很不错的,但是细节不行。我的MS8218买了5个月,其实没用过几次,档位开关开始接触不良,电池仓的弹簧片也开始接触不良。

测量结果是非常好,但是隔段时间就得拆开掰下金属片,不然接触不良开不了机

网友:
15B就那个样,没法测频率和温度,公司省钱,没买17B

网友:
昨天刚刚到一台15B和一台17B,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
电阻那叫一个慢哇 谁用谁知道

网友(2012-11-26):
有那么神奇吗?我就不喜欢用福禄克的表。速度慢,功能少。电池电压低了就测量不准。坏的我也见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