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笔记本宽带拨号怎么设置无线wifi?

楼主(2012-10-27):
我现在想把笔记笨的宽带共享到无线上去,这样手机也可以上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我现在设置后手机可以搜索到笔记本的无线,并且连接上了,但是就是无法上网,我可以确定不是手机的问题,因为今天在公司试过了是OK的,我看了是在宽带连接的属性里,家庭网络连接没有选项,如下图所示,请问有没有人知道咋弄啊?

前一个是教程的,后一个是我的电脑

现在这个也设置好了。还是链接不上网络...

网友A:
您可以试着在控制台内的网路连线的项目内,将相关连要上网的项目将两者用鼠标圈选起来再按下鼠标的右键就会出现如下图的可以建立桥接的选项,当桥接建立后,您的这两个项目的网路资料应该就可以户传了,因为有了相关连了,不知您是否遇到是这样的问题?!

编辑原因: 将文字转为简体字以方便阅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试着在控制台内的网路连线的项目内,将相关连要上网的项目将两者用鼠标圈选起来再按下鼠标的右键就会 ...

我的是宽带拨号,不能这样桥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宽带拨号,不能这样桥接的

喔! 那我就不清楚了,可能我理解的方向弄错了,帮不了您了,呵呵~

网友:
去机锋网搜下笔记本共享,大把的帖子。有个win 7用的比较方便。

网友:
试试这个软件Connectify,我用着挺好。

网友:
搞个无线路由,让路由器拨号。笔记本和手机连接到路由上,不就搞定了,何苦这么麻烦

网友:
你那种方法以前用过不太稳定,建议你别折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算了吧,估计微软也不懂这个,程序乱写的。

我win7下使用过几次,偶尔成功,工作一会就断线。

我来给大家推荐个利器吧Connectify(Win7变身无线路由)专业特别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给大家推荐个利器吧Connectify(Win7变身无线路由)专业特别版

我的是XP啊,神啊

网友:
果斷用Connectify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XP啊,神啊

XP 也能兼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XP啊,神啊

你用版本低一点的试试,网上有和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版本低一点的试试,网上有和谐的

现在试了一个3.1的破解版,还是手机可以搜索到,并且连接,但就是无法上网,电脑无线网卡是不是没有发射功能啊
这个地方没用

网友D:
我用的wifi共享精灵,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wifi共享精灵,还不错!

这个现在刚试了下,还是能搜索,连接,就是不能上网
我手机设的IP  192.168.0.1
网关   192.168.0.1
掩码   255.255.255.0
DNS1  192.168.1.1

还有什么东西要注意的,手机系统安卓2.3.5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现在刚试了下,还是能搜索,连接,就是不能上网
我手机设的IP  192.168.0.1
网关   192.168.0.1

你在宽带连接属性里,找到共享,选择使用无线网络共享,断开宽带,拔掉网线,开启共享精灵并且手机连接好,插网线,连宽带,应该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在宽带连接属性里,找到共享,选择使用无线网络共享,断开宽带,拔掉网线,开启共享精灵并且手机连接好 ...

试过了,没连宽带的情况下,手机搜索不到共享精灵,只有当共享精灵连接网络启动之后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没连宽带的情况下,手机搜索不到共享精灵,只有当共享精灵连接网络启动之后才行的 ...

建议你还是在百度一下,我使用没有问题,我也帮不了你了~~~

网友:
这样共享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肯定的是楼主没设置好

网友:
手机IP和网关IP相同
那能上就怪了。

网友:
花个几十块弄个无线路由吧。这个太折腾了。

网友E:
看楼主是什么网卡,我的联想电脑,用的博通网卡在XP下就不行,我买USB外接网卡从不掉线,信号好的很,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楼主是什么网卡,我的联想电脑,用的博通网卡在XP下就不行,我买USB外接网卡从不掉线,信号好的很,很好 ...

USB网卡?在哪买的?
方便用吗?多少大洋

网友:
电子城,配件店到处都有,40块左右,我用的水木星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试了一个3.1的破解版,还是手机可以搜索到,并且连接,但就是无法上网,电脑无线网卡是不是没有发射 ...

能否看下你的Setting选项?我的设置是这样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否看下你的Setting选项?我的设置是这样滴

网友:
在你手机装上这几个软件,Wifi Connecter Library+BusyBox Pro+ZT-180 Adhoc Switcher。就OK了。

网友:
楼上的提到的软件不错,唯一缺点就是需要电脑开着!联系简单点,花二三百元买个无线上网一体机,神马问题都解决,笔记本还不用接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