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目标:嵌入式软件工程师(arm+Linux)应该掌握什么

楼主(2012-10-27):
我现在大三了,自动化专业的,51单片机不能说算是精通了,但是还可以说会用(我觉得学51不是说学8051系列,而是在了解51后会编程会设计外围电路,设计整个系统。),只是现在我只会编程,硬件电路都是看前辈们设计的经典电路,自己完全没有思想来设计。一个原因是我有点恐惧硬件设计,模电数电虽然看的差不多,但是真正遇到具体项目完全没有那个意识,也听论坛的大神们说硬件是需要积累的,我这还没出校门的穷学生该如何积累啊,我们是普通二本学校,老师根本就没有什么项目,就算有也不会让我们去实验室做助手的。
另一个原因是我喜欢编程,真的喜欢,虽然国二早过了,但是现在都在继续看其他C语言的书,学过谭浩强的那本不能算是会C,只能说是入门,51单片机课刚开,不过我大二就买板子自学了,只是现在很迷茫,我的目标是做一个嵌入式软件工程师,但是很多人都对我说学51对以后学嵌入式没多大关系,现在很多从事嵌入式工作的甚至连51的流水灯都不会,但依然不影响他们的工作,只是方向不同而已,群里的朋友建议我51就到此为止,从现在就开始学嵌入式。
我打算考研,2014的考研辅导班都报了,可能现在准备太早,可是自己基础差,需要准备,在研究生的时候好好学学嵌入式,现在学校没有这个条件,我自己也没有条件没有时间来学习嵌入式(我觉得学的话要持续下去,中间不能中断懈怠,因为我要考研,所以现在还是为考研做准备,另外也在加深C和C++),以上都是我现在的情况和状态,我想问前辈们,如果我要从事嵌入式软件方向(arm+Linux),我现在除了C和C++之外,我还要学什么?51现在我要不要放弃?就像标题,嵌入式软件方向到底要掌握什么?

-- 大学里自己确实没好好学,不管技术还是课程,但是现在真的很迷茫,前辈们,指条明路吧!

网友:
可以不走技术数吗,即使要走也是做个开端吧

网友:
会51,c语言足够好,玩linux时间久啦,arm+linux不会有太大问题。

网友A:
一个平台的公司,要求uboot,内核移植,驱动开发。
一个应用公司,要求过硬的C语言功底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平台的公司,要求uboot,内核移植,驱动开发。
一个应用公司,要求过硬的C语言功底就可以了。 ...

LS是不是搞过一段时间的Linux?为何现在不搞了?

网友:
楼主跟我的情况真是如出一辙啊,而且咱们是一届的

网友B:
楼主,有一个问题你可以先尝试思考下,不一定要去执著于所谓的标准答案或者网上查到的字面答案,关键是看自己的理解,这个问题是:
在你的理解中,什么是嵌入式系统。

网友:
嵌入式系统是一种专用的计算机系统,作为装置或设备的一部分。通常,嵌入式系统是一个控制程序存储在ROM中的嵌入式处理器控制板。事实上,所有带有数字接口的设备,如手表、微波炉、录像机、汽车等,都使用嵌入式系统,有些嵌入式系统还包含操作系统,但大多数嵌入式系统都是是由单个程序实现整个控制逻辑。

网友:
我只知道要掌握基本命令还有外设驱动设计,在学校教嵌入式的老师都是坑爹货,神马都不会,除了照着书本简单历程,其他一概不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一个问题你可以先尝试思考下,不一定要去执著于所谓的标准答案或者网上查到的字面答案,关键是看自 ...

老兄还是别卖关子了。

楼主:
在自己电脑上虚拟机长了ubuntu,我想深入去学linux,还有arm,只不过现在没有arm板,只能自己慢慢打C和C++的基础,51还会慢慢学,这就是我的打算。。

网友:
楼主的回答像是书上写的....XXX的定义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兄还是别卖关子了。

那你说51开发是不是嵌入式系统?并非只有ARM+Linux才是嵌入式系统。我是看你把这两个概念似乎对立了才这么说的。
没有卖关子,而是感觉你的思路似乎有点不清晰,这也许不影响你学习,但必然会在你未来的很多时候带来迷惑,同时
做很多无用功——典型的就是你的很多前辈经常在论坛里面问,我学了ARM7/ARM9又学了xxxx单片机,究竟哪种好?
要不要放弃xxxx转xxxx?为什么我总觉得被牵着鼻子走……之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你说51开发是不是嵌入式系统?并非只有ARM+Linux才是嵌入式系统。我是看你把这两个概念似乎对立了才这 ...

都是嵌入式,是没有错。但难易程度不一样。21ic的阿南就呼吁大家搞arm+linux,而不是搞51裸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都是嵌入式,是没有错。但难易程度不一样。21ic的阿南就呼吁大家搞arm+linux,而不是搞51裸奔。 ...

恩,就像叉路口,一段时间内,两条路线是难有交叉的了。选择ARM+Linux没有错的,至少比裸奔的人在外工作身价高很多。
但要论复杂程度,你的结论是错的。裸奔本质上更复杂一些。操作系统是为了简化开发才产生的,它让问题更简单,而不是更复杂。
裸奔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操作系统的功能——简单说就是马儿跑,马儿还不能吃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恩,就像叉路口,一段时间内,两条路线是难有交叉的了。选择ARM+Linux没有错的,至少比裸奔的人在外工作 ...

裸奔对于复杂的应用,写好确实很麻烦,这个我承认。但是不要为了裸奔而裸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裸奔对于复杂的应用,写好确实很麻烦,这个我承认。但是不要为了裸奔而裸奔。 ...

最后一句话又是错的……很多时候就是为了裸奔而罗奔——比如大量的单片机无法跑操作系统,或者跑起来以后消耗资源太多导致
跑同等级的应用而要选更多资源的芯片。
很多时候是不能为了跑操作系统而跑操作系统,但是为了罗奔而罗奔却是常态。

网友:
又错了么?其实现在单片机的资源已经足够丰富了,跑个UCOS之类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很多人会C,懂一些裸奔的框架,就没有动力再去学习ucsos之类了,这其实是个不好的习惯。所以才有“为了裸奔而裸奔”。

网友:
以前有位同事用51汇编写过很多复杂的应用,但就是不用C,为何?不想学新东西而已。

网友:
何必分得那么开,两个方向的应用目的是不一致的。
单片机一般做一些需要成本控制、有实时性要求、无复杂运算、逻辑控制不过于复杂的项目,优点是起点低,见效快~
linux可以完成一些更加复杂的偏重应用的功能,比如项目需要设备中带一个FTP server功能,普通单片机基本是望尘莫及了,而linux却十分从容~
至于ARM,是一种微处理器而已,处理器的选择种类很多的,ARM性能也一般,但ARM的厂家多,选择广,也因此成本低,玩的人多,交流圈子也大,也就流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