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我制作的wifi无线小车

楼主(2012-10-27):
最近迷上了wifi,闲着蛋疼弄个小车玩玩。。。可惜裙子的季节已经不在了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Vnq68DFmQNg/

图片都挂掉了,以后有时间再传吧

网友:
去搞个路威吧…………

网友:
顶,我也想搞台出来了

网友A:
还是去搞个路威吧,现在爱果的那个方案已经没有信价比了~

网友:
呃,是性价比

网友B:
能说下具体实现方法吗?

楼主:
这几个是我之前从网上找的上位机软件,有一个是VB写的,其他的都要安装VS

楼主:
这个是网上找到的教程,挺简单的,其实只要刷好了路由器。完全等效成一个串口。摄像头要用301的。至于驱动之类的。建议刚开始还是不要考虑那么复杂。以后可以慢慢深入研究

楼主:
这个是我个人认为运行的比较流畅的DB120的固件,摄像头驱动是自带的。只需要自己设置一下“远程视频监控”,然后再打开“wifi”就好了。最后在安装Ser2net.ipk

楼主:
这个是刷路由器和调试路由器的软件,必备的

楼主:
这个是下位机代码,也是参考别人的代码改的。特此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说下具体实现方法吗?

这个你可以到网上随便搜一下,教程一大堆的。遇到了问题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去搞个路威吧,现在爱果的那个方案已经没有信价比了~

其实我想说底盘不是我的啊

玩了几天就拆掉了,不过作为玩具还是挺好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你可以到网上随便搜一下,教程一大堆的。遇到了问题再说吧

是路由器改的?

网友:
顶一个,WIFI做的挺不错

网友(2012-11-28):
上位机控制就是拉风!

网友:
WIFI控制的原理是什么呢?直接socket么?

网友:
可惜裙子的季节已经不在了

楼主想偷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