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救...调试初步的问题(关于遥控器与接收机)

楼主(2012-10-27):
想把四轴当成毕业设计,望各位老鸟赐教:
     组装第一步:确认遥控器的信号。我把电调直接接遥控器接收机,然后直接控制电机,电机完全反应。     (KK飞控板未连接,遥控器用的是Futaba)
     是不是接受不到信号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啊?求赐教!

网友:
那是因为接收机给kk板输出的是pwm  而kk板输出给电调的也是pwm

楼主:
谢谢赐教...我用示波器看了遥控器和接收器的输出波形了,结果接收机的波形看不到,估计是坏了,不过什么坏了就不知道了。现在换了遥控器和接收机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