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10好像没完全被和谐,仿真有问题!

楼主(2012-10-27):
同样一个简单的电路,MC9计算的结果应该是正确的:

但是mc10计算通过R1的电流居然是负的:

在mc10把电压源旋转180度,即正负倒置,就可以得到MC9一样的结果,但这样负责电路的仿真计算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呢。

网友A:
好象的确如此,还是LTspice IV不用和谐,享受正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的确如此,还是LTspice IV不用和谐,享受正版...

LTspice免费是好,不过功能有限啊。
比如,想内置定义一个随频率变化的变量或函数是很难的。
但在microcap里面就很简单。

网友A:
那可能是你只熟悉microcap,不知你说的是那些函数,但可以肯定LTspice并不是“很难的”,而是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你只熟悉microcap,不知你说的是那些函数,但可以肯定LTspice并不是“很难的”,而是更简单... ...

我用LTspice还算熟悉吧,我在LTspice碰到的问题是:
比如我要定义物理上的一个垂直流速方向的粘滞边界层厚度tv:
tv=(SQRT(mu/(rho0*pi*f))) ,其中mu是粘滞系数,rho0为空气密度,pi是圆周率。f为频率。
这样tv参数要用来作为后面的函数的变量,在LTspice定义这个参数的Command为:.param tv=(SQRT(mu/(rho0*pi*f))) ,
但运行是出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