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串口中断发送”困扰我3年了

楼主(2012-10-28):
“串口中断发送”困扰我3年了,高手们,谁遇到过
问题描述:
1.目的:USAR0/1进行半双工通信,采用中断方式
2.测试思想:上位机采用串口工具定时发送50个字符,单片机收到加“back:”再原样返回
3.问题:
(1)接收没有问题,发送时,必须时发送中断ISR加一段延时才能完全发送出去,否则就会遗漏字符,如下图所示:
  (2)第一次结果是正确的,以后就都缺少字符,还每次都缺少第3个字符。
  (3)如果不接收,串口定时向上位机发送,则发送ISR不用加延时,可正确发送。
(4)感觉与接收有关,于是在每次发送前都初始化串口USAR0_Init,还是没效果
  (5)ISR中的延时时间大约10ms,软件的延时的。

网友:
还没用过中断发送过~谢谢LZ ,下下来看看

网友:
你是采用那种中断发送的?
如果是发送完成中断的话要延时,如果是寄存器空中断就不用

网友:
试试LS的方法。
不要用TX完成中断,换寄存器空中断。

网友:
降低波特率试试。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也遇到过,而且曾经发了个69位的字符串没有出现漏3个的现象。不科学啊,和楼主一样等高手。

网友:
需要延时,应该是给单片机反应时间,不用太精确,但是必须有。我是前3个字符移到最后去了,略有区别。

网友:
加个数据寄存器空的判断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