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上网页慢,而下载和电影速度很快??

楼主(2012-10-28):
最近好奇怪,我的电脑上网速度很慢,但是下载速度能达到500k/s,看电影也不卡,就是打开网页速度奇慢,有时候还打不开!我手机连接wifi上网也是同样的问题!顺便说一下,我浏览网页的时候其他耗带宽的都关了,我的网络是房东分出来的!

他奶奶的,现在就能看看电影QVOD和下载东西玩玩了?

网友A:
网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站问题

难道所有网站都有问题,百度都很慢!

网友B:
十8大 G-F-W升级了.我的也是同样情况,TND.

网友C:
如果你用的是360浏览器的话这个应该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用的是360浏览器的话这个应该是正常的

我晚上只用手机上,哥哥!!不要老是360、3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8大 G-F-W升级了.我的也是同样情况,TND.

是不是过滤的太过了!

网友D:
换个DNS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DNS试试

我的电脑是自动获取的,好像不能用固定的吧,要是固的用什么好呢

网友:
google “彗星DNS优化”

网友:
应该是响应时间太长,我用cmcc就是这样,cf都玩不了。用电信就没有问题。

网友E:
DNS有可能有问题,另外一个问题也可能是你的使用的局域网里其他人也有很占带宽的程序,所以网页很慢,但迅雷、QVOD啥的都是各种抢网络的,所以可能又速度上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DNS有可能有问题,另外一个问题也可能是你的使用的局域网里其他人也有很占带宽的程序,所以网页很慢,但迅 ...

楼上头像和我的一样,这么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头像和我的一样,这么巧啊

貌似你的分辨率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脑是自动获取的,好像不能用固定的吧,要是固的用什么好呢

找两个离你近点的。有时候比自动的要稳定一些。

网友:
是长宽的网吗?它有上网1m+影视6m的这种套餐,迅雷在长宽里面被加速了

网友:
可以下好多毛片了
SY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