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一个RA8875驱动板

楼主(2012-10-28):
在论坛一直是伸手党,这回来个RA8875的驱动板子。本身电路也是参考大师们的,接口是驱动群创的7寸屏。
这个板子是我第二次打样。纯开源 奉上99SE原理图及PCB,需要的童鞋自己打样,请不要用于商业,版权归论坛所有 。也请不要问我要多于的板子,留着自己用

空PCB

未焊接完的半成品

显示效果

IC工作模式跳线用的电阻(请注意)8080模式与6800模式

RA8875 99SE原理图及PCB   电路铺同时不知为何会将相邻的同网络管脚铺成一片。不喜欢的请自行修改文件

网友A:
这个,楼主上一张驱动显示的图撒,能正常显示,就给论坛造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楼主上一张驱动显示的图撒,能正常显示,就给论坛造福了

晚上吧!正在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大好人!

其实我不算啥,好人坛子里太多了。我也是伸手党一员

网友C:
用SSD1963驱动过4.3的屏..RA8875还没用过.不清楚RA8875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撸主24号画完板,今天(28号)就打样回来了,速度还挺快的嘛?

昨天就到了,等零件今天才焊好的。某个打样的最近提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SSD1963驱动过4.3的屏..RA8875还没用过.不清楚RA8875的性能!!!

SSD1963没用过,哪位能提供个学习下

网友:
RA8875现在啥价?买5片的价格。有人买过没

网友:
羡慕一下,我也准备做一个驱动大屏的应用,LCD控制用的也是RA8875,可惜一直在RTThread学习中徘徊,把时间都耽搁了。

网友E:
RTThread 不是有一个 用RA8875 的开发板 还带wifi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RTThread 不是有一个 用RA8875 的开发板 还带wifi的

你指RealTouch?

感觉有点贵了,就没有买,自己慢慢摸索。

网友:
是的就是 RealTouch !

楼主:
楼主位已经不能编辑 再来一张稍微清楚一点的照片

这个是我用STM32F407的FSMC模式下的跳线电阻位置 8080模式

网友:
参观下,比CPLD搞的简洁多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楼主位已经不能编辑 再来一张稍微清楚一点的照片

这个是我用STM32F407的FSMC模式下的跳线电阻位置 8080模 ...

为何不选内置驱动的屏?你选的屏是什么型号?好买么?

网友:
dmxfeng 发表于  6 天前
引用 网友A:
这个,楼主上一张驱动显示的图撒,能正常显示,就给论坛造福了
晚上吧!正在忙...

大屏不带控制器

网友G:
楼主,这个驱动板,你有源代码?
给帮个忙好不好,弄一个能驱动LQ070Y3LG4A这个屏幕的。
样板屏幕可以给你寄过去,另外我PM你一些话。。。。。请查

网友:
LZ是好人档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何不选内置驱动的屏?你选的屏是什么型号?好买么?

7寸屏内带驱动的麻烦推荐个,目前我还没有找到这样的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7寸屏内带驱动的麻烦推荐个,目前我还没有找到这样的屏。

没用过大屏,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驱动板,你有源代码?
给帮个忙好不好,弄一个能驱动LQ070Y3LG4A这个屏幕的。
样板屏幕可以给你 ...

源代码坛子里大把,我用STM32F407 FSMC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源代码坛子里大把,我用STM32F407 FSMC驱动

我说的不是stm32的源码,是RA8875的源码。好像这样的芯片,可以用VGA之类的接口输入信号的吧?

楼主:
RA8875的源码得找原厂拿了,不过原厂肯定不会给您

网友H:
楼主支持uC/gui玩玩。跑跑高速怎么样

网友:
还是直接LPC1788好玩

楼主:
LPC1788 nxp东西不熟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SSD1963驱动过4.3的屏..RA8875还没用过.不清楚RA8875的性能!!!

RA8875的性能远超SSD1963,呵呵!

网友I:
LZ的RA8875哪里拿的货?国内代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的RA8875哪里拿的货?国内代理吗?

淘宝上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支持uC/gui玩玩。跑跑高速怎么样

运行过UC/GUI 刷屏慢 估计是我的407板子布线问题加排线长

网友J:
这个SO20W是一个字库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SO20W是一个字库芯片吗?

GT23L32S4E-S集通的字库芯片

网友K(2013-01-29):
感谢楼主啊  不然我的R和B就接反了 哈哈 板子都布好了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啊

网友L:
楼主是 at070tn90的液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是 at070tn90的液晶啊?

是这个7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谢楼主啊  不然我的R和B就接反了 哈哈 板子都布好了

哈哈!好多兄弟们都是R和B反了。我第一次打样也是反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是这个7寸屏

楼主还有空板不,或焊好器件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还有空板不,或焊好器件的板子

留着自己用呢! 你打个样很快的嘛

网友:
at070tn90 与  at070tn92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使用RA8875自带字库,当按住触摸屏时,显示一行文字。结果,显示不正常,我的是只显示第一个字符,后面的不显示,怎么解决?困扰了好长时间了,我用的是触摸屏中断方式,网上说是FSMC冲突,没找到解决办法。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SAVING IT FOR REFERANCE

网友:
不错啊,下来看了看

网友(2013-03-25):
楼主这个芯片在画图形时,有抗锯齿渲染吗?

网友:
这颗芯片价格比较高。

网友M:
请问LZ,RA8875最大支持800*480的TFT显示屏对吗?
手上有个8寸的TM080SDH01屏,打算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LZ,RA8875最大支持800*480的TFT显示屏对吗?
手上有个8寸的TM080SDH01屏,打算玩玩。 ...

是的!最大支持800X480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借你的图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N:
支持楼主,顶(死)你!!!

楼上的,能否轻点顶啊!我还想多泡几个妞再升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能否轻点顶啊!我还想多泡几个妞再升天

那赶紧去!

网友:
这个驱动板驱 AT070TN83 V.1型号的也行吗?

网友(2013-05-15):
顶一下,成本大概多少呢?

网友O:
裸屏接口都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裸屏接口都一样吗?

成本就线路板上的IC加起来大约50元,具体没有去算过。接口的问题还需要看屏的手册。

网友P:
有好几个地方没按照说明书的接线来!

网友Q:
这个芯片多少钱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好几个地方没按照说明书的接线来!

你可以按照说明书整。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个芯片多少钱一片?

上某宝自行查!我就是开源让喜欢的人玩玩。

网友:
我用lz的pcb做了一块 不过程序没调出来 lz能分享下程序吗

网友P:
报告,线路板回来了,准备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P:
报告,线路板回来了,准备测试!

期待成功的消息

网友:
RA8875驱动板 好东西。

网友(2013-06-18):
顶一顶,在按楼主的PCB打样,期待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R:
谢谢啦!楼猪

你这猪头,有你这么谢的吗?

网友S:
问一下楼主,除了SSD1963、RA8875。驱动大屏还可以选择什么厂家的芯片、型号?
想多了解一些,开阔一点眼界。
求高手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S:
问一下楼主,除了SSD1963、RA8875。驱动大屏还可以选择什么厂家的芯片、型号?
想多了解一些,开阔一点眼界 ...

这个我也是不太了解,还有就是用FPGA 坛子里有高手开源的你看看

网友:
非常好, 我正要做这个了。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T(2013-09-25):
文件下载不了,楼主还有新地址没?

楼主:
引用 网友T:
文件下载不了,楼主还有新地址没?

正常下载哦!估计你下载的时候阿莫在设置服务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下载哦!估计你下载的时候阿莫在设置服务器吧!

谢谢啊,确实又能下载了。我研究那个群创7"快一年了,那个上电时序的问题一直没有思路,希望这个文档能有提示。再次感谢!

网友(2013-10-26):
楼主用的7寸屏应该是AT070tn92,不是AT070tn90,AT070tn92带背光控制,而AT070tn90是不带的

网友:
当然RA8875也能驱动AT070TN83 V.1 这个论坛有个贴子可以参考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09766-1-1.html

网友(2013-11-30):
记录下,以后学习

网友:
准备做个LCD驱动板,参考下。谢谢分享!

网友:
有心思画一个板子玩玩,先借来看看。

网友(2014-01-03):
mark 7寸大屏驱动

网友:
虽然,我现在还是伸手党,不过,慢慢的我也会在论坛贡献自己的力量的,谢谢

网友:
马克思密达

网友:
需要做这个的有福了,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SSD1963驱动过4.3的屏..RA8875还没用过.不清楚RA8875的性能!!!

能不能讲解一下SSD1963时序设置那里面跟HDP HBP HFP HSPW之间的关系,
研究了好久,看网上的例程也是各有各的理解,
下面这种关系我好像觉得不对

最后我一般都是手动调整这些数值试出来显示正确才行

#define HT   (LcdXPixel+HSPW+HBP+HFP)
#define HPS  (HSPW+HBP)
#define HPW  HSPW
#define VT   (LcdYPixel+VSPW+VBP+VFP)
#define VPS  (VSPW+VBP)
#define VPW  VSPW

?或

HPS = LPS + HPW + HBP
HT  = HPS + LcdXPixel(并行)

网友U:
LZ有没有尝试过让RA8875直接调用FLASH里面的图片显示,我的显示总是不太正常,看起来像数据丢失。但FLASH里面的数据我直接读出来是对的,调整了好久8875对flash的参数,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U:
LZ有没有尝试过让RA8875直接调用FLASH里面的图片显示,我的显示总是不太正常,看起来像数据丢失。但FLASH里 ...

没有研究过,这个已经放下快二年没有整了,过几天再开源的SSD1963的板子给大家玩

网友V:
现在的stm32F429可以直接驱动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V:
现在的stm32F429可以直接驱动屏的

是的!STM32F429 刷屏比FSMC方式快多了,已经买了个429的开发板子来玩。

网友(2014-03-19):
谢谢,现在感觉仍然受益匪浅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W(2014-05-03):
引用 网友U:
LZ有没有尝试过让RA8875直接调用FLASH里面的图片显示,我的显示总是不太正常,看起来像数据丢失。但FLASH里 ...

最近就在做这个。Flash图片正常。就是读完Flash后显示文字时8875一直忙。不知你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W:
最近就在做这个。Flash图片正常。就是读完Flash后显示文字时8875一直忙。不知你有没有遇到过? ...

这个到没有,DMA调用flash显示图片的时候不是要一直等待到标志位后才算完成吗,完成后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X:
为啥 附件pcb文件 打开是空白的呢  ?有没有人遇到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X:
为啥 附件pcb文件 打开是空白的呢  ?有没有人遇到这问题

刚下载测试了下,一切正常  99SE的文件。你不会是用其他软件打开的吧

网友:
用AD09打开的话会是空白

网友:
这个是弄啥的?

网友Y:
这个是弄啥的?忘记图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Y:
这个是弄啥的?忘记图片了

这个是触摸屏链接线

网友:
楼主的serial flash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Y:
这个器件是电感?原理是电感,这电感叫什么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Y:
这个器件是电感?原理是电感,这电感叫什么名字?

电感  质量好一点的电感

网友(2014-06-20):
mark,大屏驱动板,谢谢分享

网友Z:
楼主:这个板子现在应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这个板子现在应用了吗?

放一边,好久没有去动他了

网友:
哦,那已经能否显示了吧?动态画面或者静态画面

网友(2014-08-14):
RA8875可以驱动所有的800*480屏还是有什么要求。

网友AA:
我可是去打样了啊,可别坑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我可是去打样了啊,可别坑我啊

怕就不要拿去打样 ,给我500设计费保证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就不要拿去打样 ,给我500设计费保证能用

兄弟开个玩笑,已发出打样

网友(2014-10-12):
mark一下,谢谢LZ开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7寸屏内带驱动的麻烦推荐个,目前我还没有找到这样的屏。

大屏很少有带驱动的吧?

网友:
同问屏加驱动价格如何?有没有优势?

网友:
恭喜自己 按照lz的图做成功了。
但是屏幕显示花屏,是排线没弄好还是没有初始化的原因呢?

网友:
RA8875还没用过.不清楚性能

网友(2017-02-22):
很好的资料

网友:
发现界面挺重要的,而且很花时间去弄。谢谢啦。

网友:
之后用过SSD1963,以后有机会试试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