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着这些东西能干嘛呢?(小车,无线模块,电池,废旧手机)

楼主(2012-10-28):
毕业后就干java和c#了,离电子行业有点远,但是心里有点舍不得,还是想业余搞点东西。

目前想搞 DIY飞机,固定翼的先,四轴太深奥了,放一下。

目前家里还有些废旧的东西,扔了吧可惜,大伙帮忙看看,看这些东西能有什么用处。

上果照:

还有一些图片,放不上去了。

楼主:
晕,原来是超过上传限制了,新手最多不能超过10M

楼主:
哦,对了,废旧手机是黑莓8310.能不能拆个手机屏或者gps模块啥的?

网友A:
手机内的gps模块都是 集成芯片弄的  一般不能拆出来 完整的gps

网友:
用处嘛自然是做个小车什么的了,当玩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内的gps模块都是 集成芯片弄的  一般不能拆出来 完整的gps                                           ...

恩,确实废旧手机放在那里也没什么用处。

网友B:
小车底盘不错啊,多少米啊

网友:
那个无线还不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车底盘不错啊,多少米啊

我也不记得多少了,不便宜。大学时候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不记得多少了,不便宜。大学时候用的。

这玩意有什么资料的么,减速比啊,电机参数啊之类的。准备卖多少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有什么资料的么,减速比啊,电机参数啊之类的。准备卖多少米啊? ...

不好意思,具体不记得了,电机旁边有几个小齿轮咬合在一起,可能是跟减速比有关的。
你有什么好玩东西没有?
我也不打算卖钱,打算置换。

网友B:
开发板,液晶屏什么的,周立功的读卡模块,得回家找找

其实我很好奇这东西怎么转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发板,液晶屏什么的,周立功的读卡模块,得回家找找

其实我很好奇这东西怎么转弯的 ...

左电机转,右电机不转 ->右拐
右电机转,左电机不转 ->左拐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电机转,右电机不转 ->右拐
右电机转,左电机不转 ->左拐

原来和坦克原理一样啊,我以为是四驱的呢

网友:
回帖也能得莫元?

网友C:
楼主的底盘不错,卖给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底盘不错,卖给我吧

你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吗?

我就有一个遥控皮卡,属于玩具的那种,本来想打算改装的,一直放着

网友:
这个底盘俺也有,就是阻力大,电源部分还得充分考虑和实验~~

网友:
话说我正在搞一个mega8+LCD2402+nRF24L01+H桥*2    IO都用光了
nRF24L01调试应该有些麻烦, 希望成功!!加油!!

网友:
DIY 飞机 俩词放一块立马邪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有一个遥控皮卡,属于玩具的那种,本来想打算改装的,一直放着

加我qq吧,790386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