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单片机是不是很古老。

楼主(2012-10-28):
大家看看,这单片机是不是很古老,听说擦除程序要用紫外线照射才可以擦除。。。。

网友A:
这不是单片机,是eprom。27c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单片机,是eprom。27c64

那这东西如何用,我这是在公司仓库找到的,这芯片还是意法半导体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东西如何用,我这是在公司仓库找到的,这芯片还是意法半导体出的

用編程器燒錄。

网友:
我这就有, 是eprom.

网友:
1000年以后这东西也许就值钱了

网友B:
当年手里没有紫外灯来擦除,俺都是在太阳底下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很年轻 !

我们知道了,说明我们已经老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我知道这个,但没实际用过,具体的操作也不熟悉.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种芯片。

网友:
有专用的紫外擦除器来擦除内容。
现在的通用编程器就能编程。
虽然不好使,但是抗干扰能力不容置疑的。并且是陶瓷封装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手里没有紫外灯来擦除,俺都是在太阳底下晒

太阳晒好像很难擦干净,反正我原来用的时候用太阳晒是不行的。我当时擦都是把芯片插到泡沫上然后用高压水银灯照半个钟头就可以擦干净。太阳光晒试过不行,也有可能是在东北,紫外线不够强

网友:
有些老产品上还一直在用。

网友:
确实是EPROM,我还有个EPROM擦写器只要15分钟就可以把内容擦干净,要是放在太阳下晒1个星期才能完全擦干净。

网友:
编程器烧,紫外线擦出,本坛有DX做的擦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