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ODEVISION 头文件为什么都那么简单

楼主(2012-10-28):
i2c的头文件如下(只有几个函数式没有具体代码),想调用包含一下 I2C.H 能行吗,还是要自己写?如果需要自己写那它的头文件还有什么用。

/*
  CodeVisionAVR C Compiler
  (C) 1998-2000 Pavel Haiduc, HP InfoTech S.R.L.

  Prototypes for I2C bus master functions

  BEFORE #include -ING THIS FILE YOU
  MUST DECLARE THE I/O ADDRESS OF THE
  DATA REGISTER OF THE PORT AT WHICH
  THE I2C BUS IS CONNECTED AND
  THE DATA BITS USED FOR SDA & SCL

  EXAMPLE FOR PORTB:

    #asm
        .equ __i2c_port=0x18
        .equ __sda_bit=3
        .equ __scl_bit=4
    #endasm
    #include <i2c.h>
*/

#ifndef _I2C_INCLUDED_
#define _I2C_INCLUDED_

#pragma used+
void i2c_init(void);
unsigned char i2c_start(void);
void i2c_stop(void);
unsigned char i2c_read(unsigned char ack);
unsigned char i2c_write(unsigned char data);
#pragma used-

#endif

网友A:
已经做好库了吧 用头文件包含进去 就可以调用这些函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做好库了吧 用头文件包含进去 就可以调用这些函数了吧

库里头没找到相关程序

网友A:
已经封装起来了 你看个毛线哦 这是不让人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封装起来了 你看个毛线哦 这是不让人看的

是吗,那太好了,谢谢啦

网友:
头文件就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