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平衡车老跑偏,是不是h桥的问题

楼主(2012-10-28):
做的载人平衡车,用IR2184S和IRF1405组成的h桥驱动的,启动瞬间右电机比左电机启动慢,导致跑偏,跑起来以后正常,倒退也正常。
转弯时右转正常,左转时感觉右电机无力。
焊了三块板子都一样,都是右边电机慢,感觉跑偏程度有一点区别,另有一块板子正常的,不知道哪里焊了一下也跑偏了。
输出端分别接了LED,感觉启动时一边亮的早,一边晚,示波器查看波形好像两边一样的,彻底糊涂了,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应该跟陀螺仪没关系吧

这里有电路图

网友:
电机是一样的吗?如果可以对换,就换一下看看。

网友:
我的和你一样的问题    并且启动的时候电机会异常快速转动    持续1秒左右恢复正常!  尚未找到原因      qq 791582941    详聊

楼主:
为神马啊为神马

楼主:
回帖也能得莫元???

网友(2012-12-22):
其实很简单,原理图原本就有问题,只要在右边的电机驱动上,加上两个元件就可以了。我的已经成功了,闲聊907831874

网友:
楼上的为什么不能公布出来呢?

网友:
你们是不是用这张原理图制作的??

网友:
原理图原本就存在错误的,所以你们无论做多少遍都是存在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