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的Technology Map Viewer难道只能分析顶层module?

楼主(2012-10-28):
同样的代码如果放在顶层module里,Technology Map Viewer中就有内容。如果放在下级module A,然后在顶层module中例化module A,在Technology Map Viewer中就只能看见顶层module的内容——只有引脚。别的啥都没有。Technology Map Viewer难道就是这么用的?不能查看任意一个module的生成结果?

网友:
如果你放在顶层中,但是顶层的输入和输出没有用的话 (就是说顶层的输出和你子层的模块没有关系) , 那么在编译后就会被优化掉,所以你用Technology Map Viewer就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