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方波的占空比有点问题,请帮忙分析下原因

楼主(2012-10-28):
用的cyclone i 的片子,代码如下:
always @(negedge clk)
begin
out<=~out;
end

clk是个100M的时钟,理论上out应该是一个占空比为50%,频率是50M的方波。现在50M的频率是有了,但是占空比只有41%,这其中有啥问题吗?先谢过诸位!

网友A:
传输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输延时?

没示波器,也看不到波形

网友:
测量仪器出问题了~

网友:
看不到波形是怎么确定占空比的?
用SignalTap 观察的么?

网友:
out没给初始值??????

网友:
always @(posedge rst or posedge clk)
begin
  if(rst)
    out <= 1'b0;
  else
    out <= ~out;
end

必须用示波器观察,rst是外部复位电路输入

网友:
应该是测量仪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