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用INIT_DONE,还有其他方法检测FPGA初始化吗?

楼主(2012-10-28):
因为INIT_DONE已经用作IO,没法再用来检测FPGA初始化,请教大家,你们一般怎么检测FPGA初始化完成?

网友A:
初始化成功后IO受你的设计控制,那么你就用一个io来指示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成功后IO受你的设计控制,那么你就用一个io来指示呗

有了,谢谢!

网友A:
好吧,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怎么实现的?

高低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