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PL2303、CH340、HL340与MAX3232

楼主(2012-10-28):
我的总结如下:
CH340与PL2303相同是USB转串口的(输出TTL电平)。
HL340是USB转232串口的(输出232电平)。
MAX3232只是把232电平转为TTL电平。
我最大的问题是CH340和HL340-------我用的usb转串口线上标注的是HL340,但是电脑端显示的是CH340,那么CH340与HL340是两种芯片吗?他们的区别究竟是什么》

网友:
查查手册,再参数、引脚定义

网友(2013-04-19):
我也被这个问题困惑,你现在搞明白了吗?350247764 加个好友吧

网友(2013-09-07):
还没搞明白吗?楼主 总结一下吧

网友:
hl340=ch340+max3232

网友:
蹭个贴,顺便问问PL2303的稳定实用的接线路,谢谢。

网友A(2015-10-03):
为啥输出的是TTL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输出的是TTL电平

CH340是芯片,USB转TTL串口的

HL340是成品USB转串口线的型号,按理应该是CH340+MAX232,但HL340有不少被JS偷工减料了,TTL反个相就输出了,看波形还是TTL电平,但在理想情况下是符合MAX232的输入要求的,所以这种线买回来做实验都是能用的,但一有干扰数据就出错,这种线拿到工业现场用就要误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340是芯片,USB转TTL串口的

HL340是成品USB转串口线的型号,按理应该是CH340+MAX232,但HL340有不少被 ...

哦,谢谢你。之前我买过一条力特的线,不知道被谁搞走了